求解决这个问题啊 OSD

楼主(2015-03-29):
我的摄像头是5V的,3S电直接给图传,图传有个输出5V电给摄像头。但是我要接OSD,所以摄像头的地线信号线接OSD, 图传的地线和信号线也给OSD,问题来了,摄像头只剩下一个红线了,这个摄像头怎么供电啊?大神给我接一下线,如图

楼主:
我去。怎么没人,难道都是只会看视频的?

网友:
好强大的问题,叫人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A:
GND是公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是公共的

god是什么

网友B:
图传的5V接到摄像头的5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的5V接到摄像头的5V就行了。

能不能地线都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god是什么

地线,负极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god是什么

god是上帝的意思

网友B:
下面三个图怎么接都一样,哪个好接就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三个图怎么接都一样,哪个好接就哪个。

多谢了。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