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鸟指教~~~

楼主(2015-03-29):
小日本最便宜的15级
发动机
,在地上发动好好地,装上飞机一上天就停车,是怎么回事啊???视屏~~

网友A:
感觉是抬头熄火!!!把飞机接近竖直 发动机性能会不会下降 要检查这一点。

网友B:
油门再开大,一直开到抬头90度转速不降低。

网友B:
看清楚了,你的油箱不能装到翼后面,油路太长,抬头一定息火,因为发动机吸不上油。油箱一定要离发动机最近,装防火墙后面。

网友:
排量这么小的发动机油箱放那么远,肯定吸不到油,冲压效果差,看视频手拿着小幅度晃动转速都变化很明显。把油箱放到防火板后边再精调发动机就行。

网友C:
有跑道可以滑跑,干嘛要扔啊,这台机子前三点,滑跑很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