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50动力升级电机的疑问,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15-03-29):
之前f450动力用E300动力系统,挂了飞越狗台后发现负重约为1700G,想换成朗宇   2216电机,用1047桨   却有几个问题
       1  E300电调为15A,朗宇2216电机在3S下是14.5A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全油门起飞??
       2  1047桨在3S下最大拉力为1050g,那么我油门在50%下是不是可以算成1050除以2再乘4=2100g
       3  f450可不可以用1147桨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450最大可以上12寸桨,你可以考虑换3508或者E600动力,12寸桨。

网友:
建议上11寸桨,12寸太大,容易有扰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最大可以上12寸桨,你可以考虑换3508或者E600动力,12寸桨。

可以帮忙回答下我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最大可以上12寸桨,你可以考虑换3508或者E600动力,12寸桨。

多谢

网友:
换机架吧

网友:
F450.2216電機.上11寸槳效果不錯.留空時間也不錯

网友B:
1 无论如何都尽量不要用最大油门。尤其是起飞。另外一般都保留50%左右的富余,2216的话最好用20A电调
2 不是那么算的。因为拉力和油门不是线形关系。可以人工调成线形关系,这个调整就是油门曲线。
如果你现在就1.7kg了,那换完2216之后估计也是65~70%油门悬停。效率低而且不抗风。
3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在400的机架上用1147桨呢。

综上所诉,我觉得你换2216电机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换2216电机,你需要换电机,电调,桨很有可能还要换电池。结果也不会让你很满意。

所以我建议一下2个方案
1. 预算充足的话,换3508电机,11或12寸桨,4s电池。
2. 预算不足的话,e300动力保留,桨也换回9寸。换个某鸟360的碳架和4s电池。重量减200多g比什么都实在。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用F450机架  光机架就接近300g了  我是自己做机架的 只有15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无论如何都尽量不要用最大油门。尤其是起飞。另外一般都保留50%左右的富余,2216的话最好用20A电调
2 不 ...

多谢

网友:
我用银燕3506 680KV电机带9.5寸三叶折叠浆起飞悬停电流最大也就17A,暴力飞32A,当然我的是4S电池,买了乾丰的APC浆型的1238浆还在路上,等到了换上,估计悬停电流能降到12A到14A(这可是四个电机的总电流呀)!电调一般都有余量,15A瞬时大电流到18A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支不支持4S,我的电调是好赢铂金30A,当时想得多,买大了! 高KV值电机耗电肯定比低KV值得电机厉害,低于500KV的4系列电机有很先例都是在6S电压下悬停电流只有几安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