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DJI全系均陷入死胡同,怎么调参都无法稳定~~求指导求帮助!!!

楼主(2015-03-29):
求助——————最近DJI全系均陷入死胡同,怎么调参都无法稳定~~求指导求帮助!!!

最近几天陷入死胡同,从Lite到A2,全系调参都出现不稳定情况,一一说明:
1、Lite的Y6轴距950(右),全新稳定无匹执勤6个起落,昨天发现出现抽风,调参基本无效;
2、V2两架飞越960,均出现抽风,以前一直稳定执勤,最近都出现无论怎么调参都抽风(无论推荐感度还是以前稳定飞行的感度),都出现打杆稍猛就会连续摇摆N次才能稳定情况(大至70度抽风,吓死人);
3、S900+A2,完全不能抗风,不管推荐参数还是经验调试感度,挂不挂Z15,都不能抗风,遇风就抽得吓死人,此机全新三个起落,无风推荐感度稳定的很,遇到风(3级不到)就开始抽抽,伴随严重漂移,严重到不敢降落;
4、电池都是格氏6S10000mah原厂正品,电机Y6是全新疯狂3515,960是全新朗宇4112,电调全乐天40A,S900全新原厂;
5、现在陷入死胡同,调参无论是官方推荐还是经验调参均出现抽风,先说明不是生手,求助……跪求帮助……

楼主:
跪求……跪求……有效解决支持云南免费旅游

网友:
集体淫乱,少见~,我倒是今天爽飞了升级V2后的lite,稳的不像话,感觉lite比V2飞控稳定性还要好,我这lite飞了一年还没真正的炸过机(射桨掉过一次),你说怪不怪?~

网友A:
用的几个控?看看是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帮顶。

网友:
楼主别急,再好好想想,一定是哪儿没注意出了问题,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不可能全都掛點!
同意樓上說法控是否為同一隻???

网友B:
我的s800和s1000都是a2,一直不抗风,一样各种感度都试过了,咨询技术返厂都不能解决,有风根本不敢飞,两个naza倒是争气,dji,无语。

网友:
最近只有精灵2抽风,几十米就失控返航,切姿态控制距离又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800和s1000都是a2,一直不抗风,一样各种感度都试过了,咨询技术返厂都不能解决,有风根本不敢飞,两 ...

我两个S1000,总体来说悟空要比A2强,A2海拔4300风力6米每秒,用GPS模式刷锅机器晃的厉害,悟空要好的多

网友:
把IOSD MARK日志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几个控?看看是不是控的问题

也考虑过这个问题,S900是T8FG全新,其它都是天9,换了全新天9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这个…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莫非是附近有超级强大的磁场源突然出现了…

网友:
难道是太阳风暴!!磁场异常?  哈哈

网友:
看样子好像共用6S电池吧,除了遥控器,检查一下电池的压降吧

网友:
精灵小悟维修改装群321184962,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在使用精灵小悟过程中的问题经验。

网友(2016-03-04):
全搞定了。说好的云南免费旅游呢?

网友:
换电脑,重新下调参软件

网友:
会不会是附近有什么干扰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