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果冻折腾到没脾气

楼主(2015-03-29):
之前自组的六轴带出去航拍,效果谈不上商业水准,但也能使用。因意外撞击换了一个机架,相同的配置,连云台都是一样的,可现在每次航拍都出现严重的果冻,换了减震器,改了云台电路板位置,可出来的片子依旧果冻严重

报下配置:

飞跃680六轴
恒力源3508电机
好赢铂金30A电调
V2飞控,感度默认
HGM三轴云台,有跟随模式。

悬挂GOPRO 4银色款相机

这是拍摄的照片

网友:
果冻问题是很头疼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弯了啊。

网友:
换掉的机架的电机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换电机 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下挂臂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弯了啊。

没有炸,没头摔,这电机是应该没问题的,况且,中途也换了电机飞行,果冻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下挂臂太长

你的意思是悬挂云台的那个下挂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悬挂云台的那个下挂臂?

是的、因为下挂臂越长受力就越大稳定性也就越差
所以减震球没办法对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下挂臂越长受力就越大稳定性也就越差
所以减震球没办法对消

那怎么办?下挂臂太短的话,画面容易拍到前方的桨叶

网友C:
云台配重吧 估计唯一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配重吧 估计唯一办法了

云台配重?我昨天还特意加装了二层减震装置,但依然存在果冻

今天将1355的桨叶换成1147的桨叶,画面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