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子星连接手机调参时手机一直在震动什么情况!

楼主(2015-03-29):
求双子星连接手机调参时手机一直在震动什么情况!在外场一步一步设置好飞行无问题!但是地二次飞行时候连接调参手机就会一直提示震动!这个到底是什么个情况!你们有碰到过这样情况吗?求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两个飞控地磁计数据误差超过10以上,重新粘贴调整GPS角度即可

网友B:
2个磁罗盘相差太大或者低电吧

网友C:
求APP界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