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高度很难控制,请问有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5-03-29):
第一次飞CC3D,感觉高度很难控制。小油门贴地飞还算平衡,油门再轻轻往上油,飞机就很快上升,上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又接着往下降。害怕触地再推点油门,飞机又漂得更高,往下接油门,很容易就直接摔机……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类似情况,是怎么解决的?调 油门曲线吗?

网友A:
用大电机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机可以改善!

愿闻其详,抱拳!

网友B:
都一样,应该多练练就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应该多练练就就

可是高度都没法控制,怎么穿越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感觉

网友C:
运动起来就好了

楼主:
穿越机只往前飞,对头、对尾、左右侧飞控制都是相反的,请问这个要怎么练才行?

网友D:
改油门曲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油门曲线就好了

可能我改的太平,油门推了一半飞机才起来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油门曲线怎么改,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改的太平,油门推了一半飞机才起来

差不多,我1806电机420克机子悬停接近50%油门

网友:
注意曲线!多练!多模拟!

网友:
我不改油门曲线,因为用两种规格的电池,或者你有多种规格的3S电池只要不超重就可以用,而随电池种类不同重量也会不同,所以改油门曲线很片面,初期要多练有参照物的航线,依据高度控制油门大小,飞时间长了就好了,而且你还能发现油门不仅能控制高度,也能控制速度甚至还起制动减速作用。可以说QAV250是四轴中的特技机了,最主要练的是手感,只要常练就会了。

楼主:
刚刚出去飞了一块电,还是高度难控制,忽高忽低,像唱醉了酒

网友E:
等飞了100块电池后自然就能控制自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飞了100块电池后自然就能控制自如了。

這個很實用喔

网友:
同样感觉不好控制,不知道有没有上GPS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出去飞了一块电,还是高度难控制,忽高忽低,像唱醉了酒

你是不是用的是小电池,初期用1300这样的小电池确实上下飘忽不定,再悄悄的告诉你一个秘决,用2200的电池练,你会觉得稳多了飞的时间还长,熟练后再用小电池更灵活

网友G:
视距飞找到大概是旋停油门位置,以后无论怎么飞,加油上升或减油下降后,记得马上把油门回到旋停位置。或者说飞250时几乎是时时刻刻在调整油门大小的,必须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用的是小电池,初期用1300这样的小电池确实上下飘忽不定,再悄悄的告诉你一个秘决,用2200的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距飞找到大概是旋停油门位置,以后无论怎么飞,加油上升或减油下降后,记得马上把油门回到旋停位置。或者 ...

谢谢,你说中了关键

网友:
控里把油门曲线调平缓些就成

网友:
我觉得就像开车控制油门一样,多练练就能控制车速了!!

网友H:
油门曲线调整下吧 先找到悬停点的油门大小 然后把前后的点拉平稳些 这样慢慢找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曲线调整下吧 先找到悬停点的油门大小 然后把前后的点拉平稳些 这样慢慢找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用的是小电池,初期用1300这样的小电池确实上下飘忽不定,再悄悄的告诉你一个秘决,用2200的电 ...

不是小电,2200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小电,2200的

哦,2200的比小电池稳不少,玩CC3D用好油门是关键,还得加强高度及油门之间变换的操作精度才可以,根据高度及速度变化不停的微动油门,甚至由高速速度变为低速时还得加大油门起制动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2200的比小电池稳不少,玩CC3D用好油门是关键,还得加强高度及油门之间变换的操作精度才可以,根据高 ...

好的,谢谢。这个真要多练

网友I:
除了多联系习,没有办法,16楼说的对,100次的电池,你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多联系习,没有办法,16楼说的对,100次的电池,你就有感觉了。

哇哦

网友J:
你得有参照物的练习悬停定高度飞行,我刚开始也是找一片空旷的草地练习,根本找不到北,现在我对这我的车子练习定高度悬停,你的显示器里面有了参照物就好来调整飞机的前后左右和高度了,我练了一上午两块1500的电池就有点高度的感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穿越机只往前飞,对头、对尾、左右侧飞控制都是相反的,请问这个要怎么练才行?

直接用显示器练习,只看显示器的时候,飞机姿态容易是对尾的,不需要考虑其他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显示器练习,只看显示器的时候,飞机姿态容易是对尾的,不需要考虑其他操控。

一直对尾吗?身体要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得有参照物的练习悬停定高度飞行,我刚开始也是找一片空旷的草地练习,根本找不到北,现在我对这我的 ...

谢谢,你这有操作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直对尾吗?身体要跟着转?

我的天,你身体为什么要跟着转

看显示器就想你开车,你会开车吧,你在一条路上开车,往东方向,(视角向前方看)嗯,这个时候你想一下,250也是往东(视角一样是向前的)。这个时候是对尾,能想象吗?

好,接下来
然后我们继续想一下,

车开到一半,掉头了,往西方向,我们的车头方向变化了,但是我们的视角方向没变化啊,还是车的正前方,这时250也掉头了,但我们看显示器的时候,我们的视角方向没变。
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天,你身体为什么要跟着转

看显示器就想你开车,你会开车吧,你在一条路上开车,往东方向,(视角 ...

往前飞总要拐弯掉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前飞总要拐弯掉头啊

你没仔细看我说的,难道你开车掉头后你就变成倒着开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前飞总要拐弯掉头啊

你拿起你的飞机,然后拿起遥控。自己看,对尾的时候,打副翼杆左边,飞机是向左倾的,打副翼杆右边,飞机是右边倾的。

然后你飞机拿起来对头,看姿态,打副翼杆左边,以飞机本身来看依然是向左倾,打副翼杆右边,飞机依然是向右倾,但是视觉上,对头的时候,打舵方向和飞机方向是反的。

而看显示器是不存在视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前飞总要拐弯掉头啊

你就想象一下你是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面开的,显示器就是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