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的传动轴的连接处打滑了,怎么加固?

楼主(2015-03-29):
465的传动轴的连接处打滑了,怎么加固?

网友:
克丝钳子夹一下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
买东西锁,x3那种头子,压合的不保险

网友:
换吧,这个东西看RP的,

网友:
我是用钉子对着那个地方打个凹槽的。最保险的办法是用手转打洞然后插梢。

网友:
滑过,拔出,ab胶,插入,后来没滑过

网友:
赶紧扔了去,换一个,这种钱省不了,到时候空中不锁尾你就因小失大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