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000模拟器的升降舵和副翼舵,不是自动回中的,大家的 ...
SM2000模拟器的升降舵和副翼舵,不是自动回中的,大家的是这样吗?

楼主(2015-03-29):
SM2000
模拟器
的升降舵和副翼舵,不是自动回中的,大家的是这样吗?
G5软件里面,就是我升降舵往上推了后,飞机前飞,操作杆回中后,飞机还是保持默认姿态前飞。要后拉一下才会平飞,大家的也是也是这样吗?
SM2000模拟器有没有这种模式,向前推升降舵,飞机前飞,升降舵回中后,飞机自动就平飞了。(左右移动的副翼也希望是这种模式)。
还有个疑问是,飞机往前飞,我机头转了90度后,飞机就变成侧飞了,我觉得这不合理啊。我机头转向了后,飞机应该是按转头后的方向前飞才对啊?
新手,请加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了几遍 终于看明白了 你飞的是直升机还是多轴?
你这个属于直升机的模式 或者是 多轴中的手动模式 不会自动回平
机头转了90度后,飞机就变成侧飞了 怎么会不合理呢 惯性啊惯性!!!! 你要补一下副翼把侧向速度修正过来
总之 模型没想象中那么好飞的

楼主:
是直升机,飞久了方向乱了,不知道怎么打舵了?

网友B:
换一架你头像上的那种锤子机就会自动回中了。
你说的所有现像都是正常的,直升机就是这个样子,多练习才能飞好。除非装飞控。

楼主:
不好飞啊

网友C:
我的模拟器的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但是我已经飞了四年了~楼主的目标能用飞控来实现。根本不用练习模拟器,直接上飞控,所有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