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的练习要领

楼主(2015-03-30):
装了250穿越机,算是第一次玩FPV,出去试了两次看屏幕飞行,第一次在小区楼下小空场,完全不行,害怕撞到楼,第二次特意找了个大空场,依然不放心看屏幕,没有距离感,而且特别容易控制不好高度,一下就飞特别高,但是在屏幕里对高度也不是特别敏感,我看大家穿越的视频一般都是低空,但是感觉控制高度好难啊。。。我知道肯定是需要多练习的,这么两次也不可能就会玩了,但是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领或者经验,可以帮助新手去正确的练习的?

网友A:
FPV只有一个要领“往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只有一个要领“往前飞!!!”

沒錯!

网友A:
开个玩笑,如果楼主愿意把摄像头装在后面的话FPV的要领就是:“往后飞!!!”

网友B:
我觉得还有个要领 ... 炸一片桨经验值+1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和你有一样的感觉,我想到一个方法增加高度感,就是把摄像头往前下方斜视.这样就能看清撒时候触地,有待验证

网友D:
大胆飞就行。和学自行车一样,怕摔学不会,放开了也就会了。飞的时候放开往前飞,就和自行车停在原地站不住,往前骑就摔不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有个要领 ... 炸一片桨经验值+1

哈哈,好吧,经验值已经+2,又定了好多经验值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胆飞就行。和学自行车一样,怕摔学不会,放开了也就会了。飞的时候放开往前飞,就和自行车停在原地站不住 ...

总会担心失控,往前飞倒是还好,我是觉得对转弯好像没有信心,害怕飞不回来,哈哈

网友E:
我觉得还有个要领 ... 炸一个电机,经验值+10

网友F:
我炸了一套桨,还飞走了一套250,经验值已经满槽了!新手最怕的就是飞走了,飞丢,最好买一个定位器,省的之后不要的损失,我就是这样的 啊!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1.多练模拟,推荐G7.5,机鼻飞,可练直机和小4轴:H4、GAUI330 X两机不错,特别 330超难控;可以穿各房内穿越,可以控制速度和高度。
2.在人少,别太大的小环境,草坪下,眼看着多飞练油门;
3.专注屏幕飞起!传说炸100支桨就行,我现在桨25支左右的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958&extra=

网友:
买个声音报警和闪灯控制

网友:
跟开车一样精力大部分都在屏幕中间,两边不要太在意,镜头选择5到10米的清晰镜头,镜头俯仰调整好以后高度才适应这个俯仰,最后悬停练好再说

网友H:
你这种情况和我当初碰到的一样,经过逐步练习我现在开始追求暴力飞行了,当然安全还是得放在第一位的,有空到我空间里看我学飞QAV250的相关贴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有个要领 ... 炸一个电机,经验值+10

差点...挂树上了,然后直接摔地上,不过还好机架电机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炸了一套桨,还飞走了一套250,经验值已经满槽了!新手最怕的就是飞走了,飞丢,最好买一个定位器,省的 ...

看来是迟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如果楼主愿意把摄像头装在后面的话FPV的要领就是:“往后飞!!!”

真的就是这样,时刻保持往前飞……才不会经常撞到飞机周边的障碍,飞机悬停时候乱飘才是最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多练模拟,推荐G7.5,机鼻飞,可练直机和小4轴:H4、GAUI330 X两机不错,特别 330超难控;可以穿各房内穿 ...

嗯,模拟器已经在路上了,多谢建议,之前玩固定翼,也是练好了模拟器之后上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情况和我当初碰到的一样,经过逐步练习我现在开始追求暴力飞行了,当然安全还是得放在第一位的,有空 ...

多谢,去看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和你有一样的感觉,我想到一个方法增加高度感,就是把摄像头往前下方斜视.这样就能看清撒时候 ...

应该向上的~我开始也是向下想看清路,后来才发现向下的话,向前飞,啥也看不见,光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