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 指示灯 红灯常亮

楼主(2015-03-30):
收到MINIX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才拿出来装机。
配置:
MINIX,DJI E300,华科尔F12e+RX705,3S锂
电池
。
完成装机,确认电调、gps、osd、电源线材连接正常,飞控模式为X4,更新固件至最新版。
开遥控,加电,电调音123456--,然后
指示灯红色常亮
。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 返航模式上? 多看看 说明书 上面很清楚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