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凤凰电调的软件报错

楼主(2015-03-30):
3.50.20正常。。但是接上电调提示版本过旧。。
官网下的最新V3.57.24安装完了却点不开。。。。我晕
客服呢??

楼主:
因为这个。。重做了系统也不行。。。醉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后来找群里的朋友要了3.51的版本能用了!

网友A:
刷个低版本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低版本应该可以用

官网只有最新版可下载。。
历史版本不提供下载

网友:
我用平板win8.1安裝3.57.24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