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飞越680碳板,大疆E600,NAZA V2,改轴距800,H3 3D果冻严重大家有没有遇到~...

楼主(2015-03-30):
如题,本来是680碳板机架,但是由于原配电机座安装不方便改成了飞越的减震电机座,所以现在轴距795mm,挂上H3-3D装狗4,现在果冻严重~
各种减振球都换上试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已经是最软的一套了,还有果冻~
大家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A:
机架问题 太软  而且你又给加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问题 太软  而且你又给加长了

看来飞越680这套架子不能加长轴距了~

网友:
飞越的那个什么电机座还是别用了吧(平衡不太好的电机或桨装上去遇到共振点就会出现在大家喜闻乐见的现象),我也曾有经历过楼主的苦恼过程,结果换上最简单的两管夾加碳板的电机座什么苦恼都没了。要想加长轴距自己买碳管切割后加长,我的就是这样做的(650六轴两根1.2米刚合适改成800的轴距)

楼主:
看来这钱花的有点多余了,没帮忙反而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回去

看来真的要改回去了~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我想给碳管锯短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我想给碳管锯短可以么?

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想想,我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不是买了E600动力也许就不会买这个架子,如果不是E600动力的线比较短也许就不会买这个电机座,
是不是都是E600惹的祸呢,我现在都想处理掉这个架子了,还有电机座,不在纠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想想,我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不是买了E600动力也许就不会买这个架子,如 ...

   机架出给我吧 ·· ·  趁火打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出给我吧 ·· ·  趁火打劫一下

好啊,已经决定换机架了,不折腾了,直接上8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已经决定换机架了,不折腾了,直接上8轴了~

多少钱

楼主:
500顺丰到付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顺丰到付可以不?

417948611  微详谈

网友:
我跟你一样,是从680pro改的,也是近800轴距,飞越悬浮电机座,但我用的是飞越的两轴云台,没有果冻的问题,很稳。
所以还是好好查查震动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680PRO的架子,也是E600动力,挂H33D,有果冻。经过两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把果冻消除了。用的两层减震,上面那层用比H33D白球稍软的减震球,下面那层用笔H33D最软那个稍硬的减震球。另外下挂的架到减震球的铝柱不能太长,15MM以内。

网友:
大管中套根小管

网友:
换厚管,c扣改铝夹,整体刚性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