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模型的好材料---POM

楼主(2015-03-30):
DIY模型的好材料---POM

        POM(聚甲醛)是一种坚韧有弹性的材料,即使在低温下仍有很好的抗蠕变特性、几何稳定性和抗冲击特性。POM既有均聚物材料也有共聚物材料。共聚物材料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并且易于加工。无论均聚物材料还是共聚物材料,都是结晶性材料并且不易吸收水分。POM的高结晶程度导致它有相当高的收缩率,可高达到2%~3.5%。对于各种不同的增强型材料有不同的收缩率。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的工程塑料。有良好的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尤其是有优异的耐摩擦性能。俗称赛钢或夺钢,为第三大通用塑料。比重1.41-1.43克/立方厘米(6061-T651密度 :2.70g/cm3 ),可在-40- 100°C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
       POM强度、刚度高,弹性好,减磨耐磨性好。其力学性能优异,比强度可达50.5MPa,比刚度可达2650MPa,与金属十分接近。POM的力学性能随温度变化小,共聚POM比均聚POM的变化稍大一点。POM的冲击强度较高,但常规冲击不及ABS和PC;POM对缺口敏感,有缺口可使冲击强度下降90%之多。POM的疲劳强度十分突出,10交变载荷作用后,疲劳强度可达35MPa,而PA和PC仅为28MPa。POM的蠕变性与PA相似,在20℃、21MPa、3000h时仅为2.3%,而且受温度的影响很小。POM的摩擦因数小,耐磨性好(POM>PA66>PA6>ABS>HPVC>PS>PC),极限PV值很大,自润滑性好。
       POM的电绝缘性较好,几乎不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在很宽的温度、湿度和频率范围内变化很小;耐电弧性极好,并可在高温下保持。
    总结一下~
优点
1、具高机械强度和刚性;2、最高的疲劳强度;3、环境抵抗性、耐有机溶剂性佳;
4、耐反覆冲击性强;5、广泛的使用温度范围(-40℃~120℃);6、良好的电气性质;
7、复原性良好(刚性好);8、具自已润滑性、耐磨性良好;9、尺寸安定性优(与零部件精度密切相关)。
缺点
    受强酸腐蚀,耐侯差,粘合性差,热分解与软化温度接近,限氧指数小。
        从上述POM的优良强度、刚度、尺寸安定性、耐磨及易加工特性可以看出非常适合DIY和修复模型零件、配件,同时,价格适中,POM材料密度接近我们常用的6061-651铝合金的密度的一半。在实际DIY应用中,POM的易加工性能尤为突出,利用CNC或简单的工具就能快速加工出各种常用零部件,且不易粘刀(尼龙材料易粘刀),完全能满足一般常用的零、部件要求。
    本人在制作飞行器过程中,就常常用到POM,利用POM制作特殊的管卡、云台图传挂架、碳管堵头、电源接口、碳管内外衬套、起落架支座、云台控制盒等等,既能达到美观实用的效果,又能对部件加强加固,实为一种非常适合DIY模型的好材料。

POM管夹

pom管夹

特殊管夹

POM管夹、内衬

云台支架、碳管堵头

设备挂架

加工的POM部件

脚架POM底座、pom支柱

动力电池接口固定板

图传支架管卡

摄像头快拆固定支架

网友:
低温测试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常温下基本上都一样

网友A:
楼主做出来了吗?求链接。

网友B:
强度应该不错。。。韧性、紧固等应该比铝件强。DIY的话不也是成品件么,自己买回来也不能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出来了吗?求链接。

图里就是加工的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应该不错。。。韧性、紧固等应该比铝件强。DIY的话不也是成品件么,自己买回来也不能成型

刚度相对T6061铝合金还是要差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度相对T6061铝合金还是要差一些

但是韧性比铝合金强太多了。问题是好像这东西注模冷却之后的收缩变形很大……不知能否保证成品的尺寸精度?

网友D:
一直在用,方便;价格低廉,适合做实验(当然,也可以做成成品);缺点就是有点重。只要设计的刀路没有问题,加工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原料需要找平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应该不错。。。韧性、紧固等应该比铝件强。DIY的话不也是成品件么,自己买回来也不能成型

其实过力还是有一定变形的,毕竟是塑料类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韧性比铝合金强太多了。问题是好像这东西注模冷却之后的收缩变形很大……不知能否保证成品的尺寸精度 ...

尺寸安定性优(与零部件精度密切相关)是其一大优点,说明在一定环境下精度比较稳定、变形小~那个收缩率估计是指材料成型时的收缩,形成材料后用物理加工精度上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方便;价格低廉,适合做实验(当然,也可以做成成品);缺点就是有点重。只要设计的刀路没有问题 ...

对比铝合金T6061在重量上还是有明显优势,但一般为了保证有零件有足够的强度,我一般会加厚尺寸,但重量也不会超过6061~

网友:
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加工的能力,最好是有成品卖。这样用的人多了就能知道实际使用的情况。

网友E:
聚甲醛?这玩意俗称赛钢么?用这材料加工过一批轴套,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聚甲醛?这玩意俗称赛钢么?用这材料加工过一批轴套,感觉不错。

就是赛刚,性能优越,用途很多的~

网友F:
这种材料的板材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材料的板材价格不便宜啊··

还要具备有加工条件,最好有CNC~

网友G:
楼主的伞折机架不错,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玩过MOD水冷PC的都用过这种材料,很多CPU、显卡的水冷头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伞折机架不错,是自己做的吗?

请查看“大神龟-780”~

网友H:
pom的自润滑性这么好,做管夹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pom的自润滑性这么好,做管夹没问题吗?

实话告诉你,除非特殊管夹,一般的管夹特别是受力大的管夹不建议采用POM,它最适合快速DIY制作特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