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旋转头问题

楼主(2015-03-30):
为什么横轴拧死了大浆夹还是有虚位?有什么办法?请官方回答

网友:
塑料桨夹是这样,金属桨夹要好点

网友A:
X3就那样
想不晃动,就买一套升级件,在横轴两侧各加一个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就那样
想不晃动,就买一套升级件,在横轴两侧各加一个轴承。

买什么都白搭    我土豪金机子一样晃

网友:
垫下就ok,我金属浆夹。

网友B:
配件里有一个旋头华司包的,装2个华司垫片横向应该就没有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里有一个旋头华司包的,装2个华司垫片横向应该就没有虚位了。

好,谢谢。但是配件早已经扔了,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但是配件早已经扔了,不知道哪里买?

GAUI有卖华司包的,你这一扔就是10几块,肯爹啊。

网友A:
要彻底解决问题,垫片是不行的,垫片垫多了机身会抖动的!
用下图的升级件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泰世官网介绍:
http://zh.gaui.com.tw/product/x3 ... parts-upgrade-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解决问题,垫片是不行的,垫片垫多了机身会抖动的!
用下图的升级件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是解决桨夹上下虚位的,和横向无关,这个东西不建议使用,对飞行毫无帮助,而且用了这个的话方形桨根的桨就无法折叠了。

网友:
X3不纠结,反正螺丝上紧了,飞起来没有双桨就OK了

网友:
我擦我拧死它的时候都动不得了还要撤垫片,难道是我的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自行更换 更好质量的轴承。可以改善。

网友C:
楼主动平衡就OK了。

网友:
纠结。。没必要管。暴力3D杠杠的!

网友D:
肯定是装机没注意 扔了包垫片 那个垫片记得夹在说明书袋子里面 不注意确实容易当垃圾扔了
装过两台X3 垫片不缺的话  横向再怎么飞也不会有虚位  最多新机桨夹会紧一点 飞几个起落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装机没注意 扔了包垫片 那个垫片记得夹在说明书袋子里面 不注意确实容易当垃圾扔了
装过两台X3 垫 ...

请教没有横轴扳手怎么拆横轴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没有横轴扳手怎么拆横轴螺丝?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蛋疼~~~~~好在富丽有副厂横轴  我飞过100多个起落质量还算靠谱 多买点回来吧

网友:
垫片解决,慢慢调会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网友(2015-05-10):
楼主说的是大浆夹上下有点框吧

网友:
人家设计就这样

网友:
一个小垫片解决

网友F: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鼓捣了半天也没弄好。后来发现,你要多拧几次,可能因为螺丝的牙会卡住,我是拧出来拧进去拧出来拧进去,每个边这样拧了大概一分钟才“打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鼓捣了半天也没弄好。后来发现,你要多拧几次,可能因为螺丝的牙会卡住,我是 ...

嗯嗯。谢谢

网友:
人家设计就是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鼓捣了半天也没弄好。后来发现,你要多拧几次,可能因为螺丝的牙会卡住,我是 ...

打通任务二脉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