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8sb用了subs后 原来的1-7通道还能同时用么?

楼主(2015-03-30):
6208sb用了subs后 原来的1-7通道还能同时用么?如果能用相当于第几通道呢?

网友:
你在外面怎么插,接收机浑然不觉。

网友:
可以同时用

网友A:
用了SUB,同时外面1-8端口插8个舵机的话,你动遥控器上的1-8通道,8个舵机会有相应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SUB,同时外面1-8端口插8个舵机的话,你动遥控器上的1-8通道,8个舵机会有相应动作。

能实现 超过8个通道输出么?我的控是t8fg

网友A:
如果你是用这个TFR8SB接收机的话,把1-2通道短接,3-8端口接舵机的话,遥控器上动9-14通道,3-8端口上的舵机会有相应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实现 超过8个通道输出么?我的控是t8fg

我也是T8FG,为了能像14SG和7008那样,所以买了兼容的TFR8SB,多余通道就可以控制云台了。

楼主:
啊 6208没这个功能?
还不如副厂接收机

网友:
6208没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这个TFR8SB接收机的话,把1-2通道短接,3-8端口接舵机的话,遥控器上动9-14通道,3-8端口上的舵 ...

sg原装7008 接受只能用到除了一条线8个通道。还剩4个可以用。不知你怎么能用到剩下的6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sg原装7008 接受只能用到除了一条线8个通道。还剩4个可以用。不知你怎么能用到剩下的6个通道

不懂看说明书吗?看图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g原装7008 接受只能用到除了一条线8个通道。还剩4个可以用。不知你怎么能用到剩下的6个通道

7008的工作模式如图,13、14通道是开关通道,S.BUS端都支持14个通道,工作在模式D时,S.BUS端可以给飞控用,飞控最多用到S.BUS里的1-7通道,其他还想控制一些云台,起落架,相机快门之类的,就要用到普通PWM端口,这样9-14通道就可以使用了,比如用9通道控制云台的跟随/锁定模式切换,10通道控制云台俯仰,11通道控制云台横滚(横滚通常很少控制,可不用,可以拿来控制灯光),12通道控制云台旋转,13开关通道可以控制起落架,14开关通道可以控制快门。这样一来通道基本都用完了。以上只是一个例子比喻,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你好,顺便就问一下了,13或者14通道要设置相机快门线的,在遥控上怎么样设置?我看了最多到12通道,13和14通道的设置显示和1—12的都不一样,能附上教学视频或图片就

网友C(2015-10-1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这个TFR8SB接收机的话,把1-2通道短接,3-8端口接舵机的话,遥控器上动9-14通道,3-8端口上的舵 ...

6208SB得不得啊

急啊  麻烦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6208SB得不得啊

急啊  麻烦解答

6208不得。

网友:
2个 6208 得不得啊   一个控 配2个接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