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单向轴承

楼主(2015-03-30):
新买的亚拓500单向轴承放进去很松,用千分尺量了下外径,结果新的比旧的小了15丝。如图,左边是旧的单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牌子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一样吗?

都是亚拓原产的

网友A:
上胶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胶水吧

差这么多,我怕胶水也不行!

网友:
我没换过 单向轴承。 不过 单向轴承 有木有可能是  两端的 尺寸不一样啊?? 楼主不妨试一下。。

楼主:
旧的2端差不多,新的尺寸都一样,我在想是不是单向涨起来了,导致尺寸偏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的2端差不多,新的尺寸都一样,我在想是不是单向涨起来了,导致尺寸偏大了!

有可能,15丝上胶没问题!

网友B:
老实说,上胶是一大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上胶是一大隐患~

就是哇,我是从新买了整套的大齿中心盘,求个安心!

网友:
这个单向轴承是要固定在大齿中心座的哦,这么松?怎么搞的???我也不懂,飞了几年,确实没换个这玩意!!!

网友C:
那個單向座癈了,中心孔擴了,建議你換掉

亞拓的這個設計有問題,材質太軟,長期擠壓下慢慢擴開的,沒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單向座癈了,中心孔擴了,建議你換掉

亞拓的這個設計有問題,材質太軟,長期擠壓下慢慢擴開的,沒解.

我想也是被单向轴承撑大了,已买新的了,坑爹的亚拓要一套卖!还有那舵机臂的球头,一包球头里只有一个,尼玛,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们吗!

网友:
亚拓坑,明显的嘛。正常,坑习惯就好了。哈哈。

网友D(2015-06-28):
小15丝,真的不能用。如果强行用上,最好先练好熄火降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15丝,真的不能用。如果强行用上,最好先练好熄火降落

话说,这三个月就等你了

网友D:
HF是德国牌子。原装套机的单向轴承质量很好也比较耐用。而你后来买的,不知是否冒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15丝,真的不能用。如果强行用上,最好先练好熄火降落

哈哈,早就搞定了,网上买了5丝的铜皮垫在里面再加上胶水,现在已经飞了几十电了!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F是德国牌子。原装套机的单向轴承质量很好也比较耐用。而你后来买的,不知是否冒牌

哈模买的,不是单向的问题,也许是单向取出来时把中心盘撑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