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屏幕练习的关键

楼主(2015-03-30):
跟开车一样精力大部分都在屏幕中间,两边不要太在意,镜头选择5到10米的清晰镜头,镜头俯仰调整好以后高度才适应这个俯仰,最后悬停练好再说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练习中

网友:
悬停练稳以后在看着屏幕练习

网友A:
忽上忽下 太难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上忽下 太难控制了

慢慢来主要是要习惯你的镜头俯仰

网友:
谢谢大神!~一句话点醒方向~!

网友B(2015-05-20):
用眼镜飞的话,你不会开小差的!

网友C:
楼主,这个5~10的清晰镜头是什么意思,就是摄像头的焦距么》?像sony700的摄像头是将镜头下面的螺丝拧松了,手动调么?

网友:
索尼700摄像头是多少米的

网友:
看屏幕非是有點困難,要勤練,不要怕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眼镜飞的话,你不会开小差的!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是初级练习飞行,一个用眼镜,一个用显示屏,最先成功的应该是戴眼镜的那位。(假设两个人的“能力”是一样的)1)玩穿越机首先要克服心里障碍;
2)用眼镜者,一但戴上眼镜起飞后,他完全没有了“依靠”,必须完全专注第一视角飞行,不易分心,也不敢分心;
3)用显示屏者,反而因为可以目视到飞机,不能放开心境飞行;
4)最初玩穿越机者,越是放的开,越是不怕炸,越是容易成功,怕这怕那,总是担心者则不易成功。
当初我还没有买眼镜时,一开始总是胆小,几次穿越都失败,就是胆小,就是不敢飞,总想看飞机。
有一次我这边的模友硬是不让我看飞机(强制不让我看),结果飞机飞远后,想看也没法看了,只能专心看屏幕了,呵呵。。。。还真的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是初级练习飞行,一个用眼镜,一个用显示屏,最先成功的应该是戴眼镜的那位。(假设 ...

很有道理!非常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是初级练习飞行,一个用眼镜,一个用显示屏,最先成功的应该是戴眼镜的那位。(假设 ...

请问下老刘:你的IVS视频眼镜在图传信号不好的时候,有没有过黑屏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5~10的清晰镜头是什么意思,就是摄像头的焦距么》?像sony700的摄像头是将镜头下面的螺丝 ...

镜头成像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是初级练习飞行,一个用眼镜,一个用显示屏,最先成功的应该是戴眼镜的那位。(假设 ...

就是这个理

网友E:
准备整个玩玩,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