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握控手法!

楼主(2015-03-30):
本人现在玩F3P、QAV穿越机,左油门,就用左右手两个大拇指操作。看网上视频, 一些朋友就用拇指和食指捏操作杆控制!请问有什么区别有好处,对将来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也是捏杆法,自已认为这种方法对摇杆量能把握得更精细一些,而高速穿越要的就是这个,和3D机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网友:
二指禅手不够大可能略吃力,不过精度上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我也是就光2个拇指操作的。精度的问题在于习惯和熟练

网友:
玩固定翼习惯了两个手指,熟练了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这玩意 自己习惯就好

网友A:
接触模型之前好多年玩TVgame,所以用拇指已经根深蒂固了,试过几次捏杆,差点撞东西摔机。
想不通某大品牌遥控器杆头齿为什么做那么尖锐,如果只是为了防滑的话用橡胶啊之类的不行吗,何必自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模型之前好多年玩TVgame,所以用拇指已经根深蒂固了,试过几次捏杆,差点撞东西摔机。
想不通某大品牌 ...

槽点一致 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有机会尝试一下捏杆方式~

网友:
二指禅,传说中的“捏奶手”飞固定翼比较合适,穿越还是用一阳指把,初期精度差点但是反应快,后期飞多了,精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2015-06-05):
玩穿越到底捏奶手还是一阳指好啊,我现在两样都在试,摇摆不定啊

网友:
一手捏乃一手按

网友:
完全不懂,,,,,,,,顶贴。。。。。。。。。。

网友:
双指捏杆的话 确实精准度高点~我现在都换回来习惯

网友:
我是小时候玩游戏机搞得大拇指操控
但是有区别吗?
区别只是心理因素  就像打cs左手Q和右手Q   遥控器美国手 和日本手一样 因人而异  习惯就好~

网友:
习惯那个就那个。

我捏奶手飞3D两年了,没觉得有什么反应速度慢的。

网友:
我是美国手
左手油门捏杆法,右手方向一手按
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