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固3d曲线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2015-03-30):
本人还在练习吊机,侧飞,横滚阶段
在论坛一直没找到准确答案
有的说需要设置有的说不用
如果要设置又该设置成什么样子呢?我的是天7
大舵量

小舵量

网友A:
很有必要
设置曲线后,小幅度动作更细腻,大幅度动作依然到位!很好用的,会立竿见影!

网友B:
设置曲线是必须的,首先是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必要
设置曲线后,小幅度动作更细腻,大幅度动作依然到位!很好用的,会立竿见影!

请教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曲线是必须的,首先是油门曲线...

请教该怎么设置,我的天7

网友:
同问,我的控是D10,不知怎么设置感度,怎么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该怎么设置,我的天7

各个曲线的调整,其实都要根据自己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以能适应近时的操控能力为准!
油门曲线:不要调得感度太高,不然你掌握不好,如果你感觉油门“肉”就应该适当增加感度;
副翼:感觉滚转太灵活,就要减小感度;否则,增加;
方向:在3d急转弯、盘旋等动作中经常使用;
升降:翻滚太灵活,就要减小感度;否则,增加;
以上各项感度因人而异,在调整时可以先使EX值=0;然后看各个通道能不能适应。嫌某个通道‘太肉’就增加相应通道的EX值;嫌太灵活,控制不了,就减少相应通道的EX值... ...这是个细活,总之要根据自己进阶的情况具体、分通道仔细调整。

网友:
看图中,你的升降EX值有点低了。不过如果升降操作中你不感觉到太肉,也可以这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曲线的调整,其实都要根据自己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以能适应近时的操控能力为准!
油门曲线:不要 ...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2015-05-10):
我都不知道3D还有调这个,以为越大越好!

网友:
楼主,设置EXP和D/R,每个人的手感都不一样,打舵方式、速度、力量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值,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数值。我们调整EXP的目的,是要让飞机适应自己的手感~~~吊机,不一定要用大舵,侧飞EXP不一定要用小EXP,横滚,那就看你怎么个滚法了,慢滚,EXP大些,快滚,那就大舵+小EXP。我指的是JR~~

网友:
详细说说你的想法和述求,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EXP的定义是啥?

网友:
没有对不对,只有适不适合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该怎么设置,我的天7

楼主,抽时间请把控的卫生搞搞

网友:
我还用的天六,曲线毛都没有,,,,

现在测飞和倒飞都可以,吊机和眼镜蛇目前是来回晃悠,1是我技术确实不高,2不知道是不是和没这个曲线有关系,入门低端控

网友C(2015-06-17):
个人建议,油门不动,其他都是s曲线,小舵量动作柔美

网友D:
我一般不设,以前的话有个330太灵活了我就设置了下,一般都不设置,设置了又要适应这个曲线,麻烦。

网友C:
舵面都是这种曲线,建议油门是直线

网友E(2015-07-28):
天7?当然根据自己的习惯了,飞飞再调··········你也可以半油就有全油门的效果(不推荐),看自己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