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老鸟一个问题,多轴飞控自动驾驶室内可以做到么?

楼主(2015-03-30):
我一直飞电直,很早就知道多轴,但是一直没有搞过,直飞过玩具系列。
APM飞控有地面站,可以做到自动驾驶,基本靠GPS完成的,有个问题,比如自动驾驶,上升降落时,有遮挡,能否绕开障碍物?
另外,比如在室内能否做到定点起飞和导航驾驶?
我看见有些有气压计,超声波之类的,还有各种传感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各种传感器都有些什么作用?

说实话,我也仅仅百度了下飞控,对飞控还不是了解。不知道哪种功能可可扩展功能强大点。忘大虾么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有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传啊!!!

这个我知道。谢谢回复!
室内导航的,自动避让障碍物的能否做到?
我搞过GPS类的东西,飘逸个4,5米的GPS都算精度很高了。可作为自动驾驶算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配合其他什么传感器可以做到?或者什么飞控可以?

网友B:
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比如起飞,降落,维持一定高度,升高或降低到一定高度,向某方向移动一段距离。

但无法实现定位或导航:比如现在所在位置。不过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开发,比如室内有一个3D摄像头一直捕捉飞机的位置然后反馈给地面控制站或者飞机上的控制装置。

实现自动避让障碍物也是可以的,不过相当的高科技,目前远远没到实用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比如起飞,降落,维持一定高度,升高或降低到一定高度,向某方向移动一段距离。 ...

谢谢回复。
虽然估计自己开发基本难度太大,还是想问问,目前市面上哪种飞控具备这样的接口?APM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虽然估计自己开发基本难度太大,还是想问问,目前市面上哪种飞控具备这样的接口?APM行吗?

APM和PIXhawk应该都可以。它们运行的是同一种软件,所以接口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2次开发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工作量。。。。

网友:
壁障的话用光流 和超声波应该可以  不过楼主都不知道气压计和超声波的用途 这难度大了去了

网友:
室内操控是可以的,但需要地面站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地面天线,图传还需要跟踪天线,对设备要求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和PIXhawk应该都可以。它们运行的是同一种软件,所以接口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2次开发完全没问题,只 ...

AMP就不要扯了,开源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弄的,除非你有强大的基础和动手能力,不然就不要去折腾.....,零度的中高端飞控都具备自动航线功能,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四轴基本的传感器我还是了解的。对单片机确实不太懂,看过blheli电调的驱动都大头。看样子避让确实现在还有很大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谢谢回复!
室内导航的,自动避让障碍物的能否做到?
我搞过GPS类的东西,飘逸个4,5米的G ...

M8N精度一米以内

网友C:
室内用光流和超声波了~很稳定的定高定点,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视频,室内自动导航也是可以的,光流可以估计距离,这方面也有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用光流和超声波了~很稳定的定高定点,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视频,室内自动导航也是可以的,光流可以估计 ...

老兄,我一般会点安卓,delphi,少点c的,想达到室内定点和避障,选哪种飞控比较好,指教指教。

网友:
AR.Dron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我一般会点安卓,delphi,少点c的,想达到室内定点和避障,选哪种飞控比较好,指教指教。

呵呵,像楼下说的,可以用AR.Drone,不过它也不能避障,而且不开源,自己弄就Pix了

楼主:
其实AR.Drone,我有个一代版的,没咋个飞过。是基于linux内核的,就是受了当初坛子里面的一个高手的影响,他加了GPS,蓝牙,3G等等,不过这个需要很多时间去研究。AR.Drone理论上他的扩展性最强的,另外,CPU速度也是普通单片机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