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十字盘不平,怎么调求教

楼主(2015-03-30):
小鸡鸡油门锁定的时候,推油门整个十字盘是平的。一旦油门锁定关掉,大浆转起来,十字盘就严重倾斜了,具体表现为后面的两个副翼舵机,左边的舵机没到顶,右边的舵机到顶了,于是十字盘就严重左倾了,求解,如何调试,谢谢

网友A:
飞机有没放在平地上开控?应该是陀螺仪修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有没放在平地上开控?应该是陀螺仪修正的问题。

额。。一般不都是先开控再接电源吗,开完控我接飞机电源就拿起来接了。。这样不对吗。。

网友B:
飞机插电的时候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插电的时候要水平

哦我都是拿起来插电的。。。蛋疼啊。。那要放在水平位置上再插电?这样要蹲地上。。小鸡鸡那个1s的锂电插头又小,拿都拿不住啊。

网友:
是啊!小鸡我也是拿到手里插电的!应该是对吗的时候飞机要水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一般不都是先开控再接电源吗,开完控我接飞机电源就拿起来接了。。这样不对吗。。

我的小鸡不是这样的,先接机子电,放水平地面,开控对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鸡不是这样的,先接机子电,放水平地面,开控对频。

不对,按我说的做,就能正常飞。小鸡和大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按我说的做,就能正常飞。小鸡和大机不一样。

按照你说的回去试了下,在水平面上给鸡鸡通电,确实解决了。不过一般大家都是说要先开遥控再鸡鸡通电,顺序反过来的话有可能导致鸡鸡失控。。最近也很奇怪,以前我先开控再通电自动就对频了,现在每次都要手动对频一下才行,偶尔还对不上要重新关掉再来一遍,奇怪了

网友C:
同样的情况,试了问题仍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情况,试了问题仍然存在

那估计是别的机械原因了吧。。。我也是新手。。反正后来我水平对频就没事了。。

网友:
什么鸡鸡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我6050也遇到过,还把舵机给拆了。最近自己貌似又好了。我的开机方法是先插电池,放平地上,开控,自动对频。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6050也遇到过,还把舵机给拆了。最近自己貌似又好了。我的开机方法是先插电池,放平地上,开控, ...

我之前是可以自动对频的,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又不行了。。。一般我都是先开控再通电然后只能手动对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可以自动对频的,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又不行了。。。一般我都是先开控再通电然后只能手动对频了

手动对频,怎么对?
先接电池,后开控,是自动对频的。我每次都是这样操作的。但有个麻烦是,换电池后,我要关控,再开控对频。
不知道你说的手动对频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对频,怎么对?
先接电池,后开控,是自动对频的。我每次都是这样操作的。但有个麻烦是,换电池后, ...

就是先开控,然后小鸡通电,然后控上面再手动选择对频,不然他不会自动对上。。。按你说的我昨晚试了,先小鸡通电再开控确实自动对频的,不过他们说这样比较危险,按照标准程序都是要先开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先开控,然后小鸡通电,然后控上面再手动选择对频,不然他不会自动对上。。。按你说的我昨晚试了,先 ...

你用的什么控?车模是要先开控,飞机也要这么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控?车模是要先开控,飞机也要这么弄,就不知道了

控是d7e,小鸡是澄星6050,刚入魔不到一个月

网友D:
飞机和我一样,控我是原装的。飞机上要自己安装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和我一样,控我是原装的。飞机上要自己安装接收吗?

不用,d7e加装一个高频头就能飞了,我不用原装控主要是因为它不能玩模拟,我新手的话肯定要先玩模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