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8总是冲不满,如何校准??

楼主(2015-03-30):
308有个校准功能,可以手动调每片电池的电压,这功能如何使用??应该调大还是调小呢??

网友:
别乱调, 首先你得有个高精度的 万用表。

网友A:
适当调整平衡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调整平衡参数即可

平衡参数是指什么

网友:
不是充不满电池拔下来就会掉个零点几几伏的电压

网友:
应该怪电池吧

网友:
多飞不了几秒。

网友:
你咋知道充不满的?显示不满还是万用表测试不满?表的精度也很重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