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2520搭配v3 50a为什么会过热保护??

楼主(2015-03-30):
已经试过两次了!是两个全新的v3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空中保护重启,大神解答下,炸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A:
频率还有进角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还有进角不对

求解答,大神

网友A:
别喊大神,我也是这个配合。如果你电调是最新版的用5进角。8频率就得,如果不知道是不是新版得就12进角8频率。

网友:
我也遇到过俩次,原因是我从亚拓的gpro换了vbar,但是我没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正油门行程,重新标定了转数后没再出现过。进角12 频率32.另外我的电调是最新的固件。

网友B:
这个配置就是这么奇葩,夏天带头罩连飞必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就是这么奇葩,夏天带头罩连飞必定保护。

设置进角和频率能消除这个吗?我好像也试过的,不是很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进角和频率能消除这个吗?我好像也试过的,不是很理想

我用这个进角和频率飞航线 电调顶多温热 从来没保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进角和频率飞航线 电调顶多温热 从来没保护过。

好的,我试试,炸的真想腿模了,谢谢

网友C:
用蝎子的2520,凤凰才是首选,V3在兼容性方面,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蝎子的2520,凤凰才是首选,V3在兼容性方面,差太多了

那我现在只有换电机或者换电调了是不?

网友:
妈哟,这个问题我的小心,我还在调机都感觉电机电调发热

网友:
lz或者尝试一下vbar定速呢

网友D:
围观下,请问楼主你用多少的油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下,请问楼主你用多少的油门呢?

3d70一直线,二档倒抛物线,95.91.80.91.95

网友:
新手请教,什么是进角?什么是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3d70一直线,二档倒抛物线,95.91.80.91.95

70也会热吗?那就不懂了,,,我只是有个10年的老魔友教过我电池的放电算法,如果你是1400毫安45C的电池,那油门是不能超过75的

网友:
烫是正常的,天热的时候不要连飞就是了 每个电下来都休息一会  这个组合任何办法都烫的,即使不开定速还是烫  应该是电机电调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V3是什么时候买的?刚发布时的v3固件版本跟蝎子2520搭配时有严重的发热现象了的,后来发布新固件大部分在升级后解决了,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70一直线,二档倒抛物线,95.91.80.91.95

好暴力的曲线。。。65 一条直线都够了,三档减10看下留点余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暴力的曲线。。。65 一条直线都够了,三档减10看下留点余量。

菜鸟求解为什么70的油门也算是好暴力呢?还有楼主说的(二档倒抛物线,95.91.80.91.95)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电机定速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菜鸟求解为什么70的油门也算是好暴力呢?还有楼主说的(二档倒抛物线,95.91.80.91.95)这是什么意思呢{: ...

我自己飞的感觉,现在50油门航线中。他70有点偏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飞的感觉,现在50油门航线中。他70有点偏高了。

那你也是不懂的哦,50油门怎么3D呢!看来我是看出来了,楼主2当油门最大95了,,,没烧了你的电机电调算你运气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也是不懂的哦,50油门怎么3D呢!看来我是看出来了,楼主2当油门最大95了,,,没烧了你的电机电调算 ...

我讲的是50油门航线好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是50油门航线好不。

误会,后面那几句是写给楼主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会,后面那几句是写给楼主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是50油门航线好不。

50照样可以3D.只要齿轮搭配好,手法跟得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50照样可以3D.只要齿轮搭配好,手法跟得上就行了

我知道啊现在我电机齿飞航线个个都讲我转速太快了

网友F:
就是这个10极9槽的最蛋疼,其他8极9槽,6极9槽都没有那么蛋疼。据了解V3没有设置卡不能调到进角5度PWM8的,楼主肯定很纠结,是要买个设置卡呢还是换其他电调呢,还是索性换电机呢,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10极9槽的最蛋疼,其他8极9槽,6极9槽都没有那么蛋疼。据了解V3没有设置卡不能调到进角5度PWM8的, ...

是的,有准备出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现在我电机齿飞航线个个都讲我转速太快了

换成直齿?

网友A:
在用斜齿。13T的估计齿比有点不对,准备换个12T的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10极9槽的最蛋疼,其他8极9槽,6极9槽都没有那么蛋疼。据了解V3没有设置卡不能调到进角5度PWM8的, ...

建议找只蝎子2520 1880 拆开数清下。

网友:
虫子2520搭配V3,进角设置12-18,频率32K,原厂齿比,飞65曲线,转速在3300左右。。。暴力飞行从未保护过,比较烫是真的,不过一直稳定,现在用花牌2520也可,只是曲线要提到70-75飞,会好些。。。。

这个设置在好盈刚出来的时候就多方面测试过了,完全可用,好盈要获得更好的定速效果,推荐是用32K,V8定速用8K和5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用斜齿。13T的估计齿比有点不对,准备换个12T的看下

用11T的, 不过不太好买,相信我,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1T的, 不过不太好买,相信我,会有惊喜!

蝎子用11T是可以的,12T飞65曲线就一定达到3300,可以考虑11T,扭力会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别喊大神,我也是这个配合。如果你电调是最新版的用5进角。8频率就得,如果不知道是不是新版得就12进角8频 ...

请问怎么看是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看是不是最新版本

看不出只可以按出厂时间来判断。不放心寄回厂让他们给你检查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只可以按出厂时间来判断。不放心寄回厂让他们给你检查就行

我的没有5度设置   0 4 8 12 15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只蝎子2520 1880 拆开数清下。

老兄不提醒我到是一直以为蝎子2520是10极9槽,看了下淘宝原来是10极12槽,为什么V3那么烫,凤凰不是很烫,本身就是电调的算法,进角,PWM频率差别造成的,具体V3哪里不合适2520,只有3种原因里面找。还有记得有一贴说过,V3把进角调到那个最接近5度后,再标定,再飞,结果就不烫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油门不管设置多少,转速之后都是100,没变化了,但是温度缺不高。这个有说明了V3的进角和2520不匹配。其实不是说V3不好,只是可能V3的进角定义和2520进角定义稍微有差别,但是V3玩其他电机又是十分顺利的,说明还是2520的槽数极数蛋疼。丹锂2221的槽数极数比蝎子更多,但缺不烫,6S最高可达700W,这样相比,到底是电调问题还是蝎子2520问题还是2个多少都有点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没有5度设置   0 4 8 12 15

用设置卡可以设,三合一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兄不提醒我到是一直以为蝎子2520是10极9槽,看了下淘宝原来是10极12槽,为什么V3那么烫,凤凰不是很烫 ...

我没深入研究。我只是按说明去做可以用就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不提醒我到是一直以为蝎子2520是10极9槽,看了下淘宝原来是10极12槽,为什么V3那么烫,凤凰不是很烫 ...

望指教设5度,频率设8还是多少?电调的定速用关吗?现在15度8频率,电机电调都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深入研究。我只是按说明去做可以用就满意了。

V3配蝎子2520的确兼容性不好,蝎子都标进角5度PWM8,其他电机也都是推荐这样,但是V3其他参数用在其他电机问题就没有蝎子2520那么蛋疼,说明蝎子2520的确有点蛋疼。再换电调,凤凰用在蝎子2520上不蛋疼是因为也是用这个进角5PWM8参数,其他参数估计也没人试过,换了参数估计也不行。那么总结一下,2520蛋疼无疑,只能这个参数,V3必须设置卡才能调进角5也蛋疼,2个蛋疼可不会负负得正。买凤凰一般都会用电脑设置卡,否则没法指定转速,也是有点蛋疼。所以啊,就看怎么取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设置卡可以设,三合一那种

我的是好盈的最新设置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好盈的最新设置卡

接电脑用好赢的软件设定

网友:
妹的 我的x3装也是这么个 电机电调烫的都摸不了  淘宝怎么这么多坑新手的配置 很多家店都在卖这个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用好赢的软件设定

软件哪里下载?
官网没找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邮箱

445402713扣扣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445402713扣扣邮箱

OK今天喝酒喝多了明天给你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软件哪里下载?
官网没找到链接

留邮箱

网友H:
推荐24频率,12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24频率,12进角

试过,不行

网友:
就官方建议的 5进角 8频率不过电调要更新最新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

再建议个电调有洞那面向外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