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穿云1800米

楼主(2015-03-30):
帮朋友的精灵1代,  DIY接收和收发天线(换成6DBI发射和5DBI接收),TS832图传,鹰眼锐视双接收视频,改造电池仓入5400毫安电池  挂飞宇G3云台  带山狗相机测试了1800米穿云。起飞重量1310克,此架精灵1代在朋友手里人为炸鸡数次 (撞树,天线)不过没什么大碍,最大损失换过一次外壳,不得不说精灵1比2代机耐玩很多
此精灵1炸鸡数次有一个电机声音异常,换成TM2213电机 价钱实惠好用 载重达到1500克 声音清脆很多 飞行时间与原厂差不多 云台抖动也小了 速度提升

穿云有危险 以上视频经过2次拉升才到1800米 精灵配备IOSDMINI+PMU  (下次拍个IOSD数据视频)
在DIY天线不用功放的条件下基本一次就可以拉升到900~1000米失控返航 然后在继续拉升到1800米
还可在高但是图传干扰开始变大 也存在风险
朋友选择的穿云地点也不安全  喜欢穿云的朋友还是要小心

网友:
建议在云层较低的时候穿云会合适一点的呢!楼主的穿云成本有点高~~~~~~~~

网友A:
我的精灵1也就只能飞 12、13分钟。 全副武装 H33D 狗  pmu iosd gcu

网友:
下来的快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1也就只能飞 12、13分钟。 全副武装 H33D 狗  pmu iosd gcu

你的精灵1 改造过哪些

网友:
lz 能飞多久?之后降落用了多久?

网友B:
我也是精灵1,请问楼主换电机的时候电调换了吗?

网友:
LZ穿越了2022年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精灵1,请问楼主换电机的时候电调换了吗?

不需要,换上直接用,920kv本来就支持原厂电调

网友:
新人混个脸熟,支持LZ

网友C:
1800m高怎下來的!下降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0m高怎下來的!下降速度?

精灵1,下降不限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精灵1 改造过哪些

换了LD2312电机 5400电,IOSD mini GCU PMU 去壳塞到精灵肚子里,加9450桨总重好像是 136x克左右。 楼主有没那款5400电池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LD2312电机 5400电,IOSD mini GCU PMU 去壳塞到精灵肚子里,加9450桨总重好像是 136x克左右。 楼主 ...

有些电机功率大,电调支持,但是一般3s电池掉压太快,电机选择还是用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电机功率大,电调支持,但是一般3s电池掉压太快,电机选择还是用tm

飞宇G3云台 好用不?大疆的云台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宇G3云台 好用不?大疆的云台有点重。

说实话 飞宇G3 2轴云台 抗风强  耐摔程度估计没几个能与之相比的  我朋友20米炸鸡数次 云台一次没坏过 为一次就是防震皮圈脱离
不过在抖动方面没DJI的好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OK的 要是能自己加工下换大的防震圈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m高怎下來的!下降速度?

下降速度4~6米每秒 比精灵2代快  先玩1代 后上2代 最后还是玩回1代 精灵1代DIY一下还是非常好的 至少没有那么多莫名炸鸡 电池没那么讲究 价钱实惠

网友D:
上去容易下来难啊,我上周才飞了200米,下降的时候没控制好,速度快了些,直接失控坠机。所以精灵1虽然不限制下降速度,但是自己飞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速度。
精灵2开始限下降速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有太多人因为这个炸鸡了。
另外我个人觉得,下降的时候如果采取之字形路线会不会比直上直下好一些呢?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个遥控增程天线的图,效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个遥控增程天线的图,效仿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35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去容易下来难啊,我上周才飞了200米,下降的时候没控制好,速度快了些,直接失控坠机。所以精灵1虽然不限 ...

精灵1下降限速失控是应为超重了,我朋友换了TM2214和TM2213都试过,2214极速下降反打拉伸基本上马上就刹车了 2213稍微要拖拉点距离不过刹的也很快  原厂电机就不说了超过1200克是刹不住的会拖拉一段距离,不过只要自己控制好是绝对不会炸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去容易下来难啊,我上周才飞了200米,下降的时候没控制好,速度快了些,直接失控坠机。所以精灵1虽然不限 ...

同时按住左下 + 油门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