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还在为苹果或ipad做悟的显示器而苦恼!

楼主(2015-03-30):
小悟已经出世两个多月了,我相信大家还在为用三星.苹果或ipad做悟的显示器而苦恼,因为这几款设备在室外或强光下根本没法看清楚所拍摄的对象,这样高清图传所起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有没有一种既简洁又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叫我雷锋叔叔undefined
    第一步:请买一款7寸超薄型的一体高清显示器,厚度不要超过18cm,要买那种内置没有接收机的那种,这样你可以节两百多大洋哦!是不是觉我人特好啊undefined
    第二步:买一根30cm高清线图传线,一定要买软的哦,这里不需要硬哦,你懂的undefined
    第三步:就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了,将悟控上的卡子上寸加宽,我找朋友用激光雕刻机搞的哦,非常美观,多的不说,看图:

网友A:
但是没有触摸屏和系统怎么来操作APP呢?呵呵

网友:
真是只能纯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触摸屏和系统怎么来操作APP呢?呵呵

手机放在遮光罩的上面,用魔术贴固定,方便取下,因为在调参好后,基本上就用不着手机了!你的明白。楼上的呵呵个牙刷!

网友B:
,厚度不要超过18cm,你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触摸屏和系统怎么来操作APP呢?呵呵

遥控上有拍照录像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不要超过18cm,你受得了吗?

俺现在这个高清显示器就只有18cm!

网友C:
ipad mini2的亮度是400尼特,市面上能买到的720P分辨率或以上的显示器也是400尼特左右,设置飞机还得多外挂个手机,脱了裤子放....
所以呵呵。。。。并继续呵呵。。。不服就买个600尼特以上亮度的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pad mini2的亮度是400尼特,市面上能买到的720P分辨率或以上的显示器也是400尼特左右,设置飞机还得多外挂 ...

MINI2代亮度实在惨不忍睹,烂到不行,太阳下一点都看不到,开了锐视鹰眼,对比明显,清晰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2代亮度实在惨不忍睹,烂到不行,太阳下一点都看不到,开了锐视鹰眼,对比明显,清晰无比!

鹰眼分辨率只有800X480,是模拟图传分辨率,根本喂不饱悟的720P,亮度倒是有700尼特,室外用合适得多。所以我说。。。
“ipad mini2的亮度是400尼特,市面上能买到的720P分辨率或以上的显示器也是400尼特左右(省略)....不服就买个600尼特以上亮度的显示器。。。
要么降低清晰度回到模拟图传时代,要么就高清低亮度。
亮度和分辨率兼顾,还得轻薄的产品,还得再等等....目前只能是智能设备加遮光罩来缓解问题。

楼主:
不要太自负,我买的高清显示器是1024/600,亮度500,厚度17cm,在太阳下也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太自负,我买的高清显示器是1024/600,亮度500,厚度17cm,在太阳下也足够用了!
目前高清标准中有720p、1080,或大于1080的2K,4K等,1024/600叫“高清显示器”?哪个坑爹商家这么说的?你还信了?按优酷标准来的吧。。。
觉得自己撸舒服了就行。。。。自己满足才是真的好。。别在意什么分辨率不够。。。亮度差。。。
亮度高50也比ipad强好多?分辨率低一截看起来也差不太多?不信你就必须试试。。。

楼主:
试了才发的帖子

网友:
楼主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太自负,我买的高清显示器是1024/600,亮度500,厚度17cm,在太阳下也足够用了!

楼主对显示器厚度的定义比较别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太自负,我买的高清显示器是1024/600,亮度500,厚度17cm,在太阳下也足够用了!

IPHONE 6、PLUS的亮度都是600以上。。。
捧个低分辨率、低亮度、厚成发糕的重显示器还当宝,还得多挂个手机调参数,这真不是弄不弄的问题,是傻不傻的问题啊。。。。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HONE 6、PLUS的亮度都是600以上。。。
捧个低分辨率、低亮度、厚成发糕的重显示器还当宝,还得多挂个 ...

纳尼?真是17厘米厚?

网友:
副控可以考虑
主控就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HONE 6、PLUS的亮度都是600以上。。。
捧个低分辨率、低亮度、厚成发糕的重显示器还当宝,还得多挂个 ...

请你不要狂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