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升级v2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3-30):
学着教学里面的过程,成功的把lite升级成了v2,现在问题来了,每一次飞机下来,只要是电机停下来后都解不了锁?插上电脑又要求重新进行imu校准,不要给我答案说没有校准成功,没有成功最开始起飞是无法解锁的,不知道谁还遇到和我一样的困扰,大神们,求解!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那就看你是不是做两次校准、第一次基础校准做完、做高级校准
高级校准第一次会提示温度过高要停5分钟这个直接点击yes等到完成
再进行一次高级校准试试、

网友:
升级V2后,换了接收机,提示要做高级校正,前几天爽飞了,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升级后有个4闪黄灯的预热过程~

楼主:
最后我明白了 因为我在飞的时候调遥控器微调来的!所以下来不能解锁啦!

网友A:
朋友你 lite 升级V2后有没有遇到经常开机闪红灯的情况?
就是要你死命校准磁罗盘

我试过2次了, 就是到场地后无法起飞,  磁罗盘校准有问题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 lite 升级V2后有没有遇到经常开机闪红灯的情况?
就是要你死命校准磁罗盘

我也遇到过,是gps没有识别的原因,断电,重新拔插gps,断飞控电,就解决了,只遇到过两次!都是这样子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