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银色狗四如何彻底关闭WIFI吗?

楼主(2015-03-30):
长按设置键,蓝色灯不亮不闪了就是关闭了WiFi吗?

网友:
那是机子问题,和wifi没有关系,彻底关闭wifi可以设置的。。。

网友A:
建议买新版精灵2的都把能焊接的地方都重新搞下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新版精灵2的都把能焊接的地方都重新搞下加固

难道有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有虚焊吗?还没拆开来,炸鸡后重新通电后四个电机还可以转哦!~

只是据说容易虚焊。。。

网友:
确实,蓝色灯不亮就是关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