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起飞向左侧翻

楼主(2015-03-30):
APM起飞向左侧翻 ,新装QAV380,解锁推油就侧翻,PID调了,P值0.1000I值0.1000D值默认 ,其它都没动,加速度计和遥控校准了,罗盘和油门行程也校准了,就是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之前是从450上拿下来装到380机架上面的。

网友A:
电机转动顺序是否正确,电机逆时针顺序为1 3 2 4

网友B:
不是电机反转就是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机反转就是水平校准
电机都是正确的,神马都校准好了

网友C(2019-01-09):
我的也是,据说是推油不果断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是飞控装的时候翻转了180度.....开始入魔买的PNP套机,店家为了装机方便直接给我上下180度反着装的(同时改了电机的映射),后来自己升级了飞控固件,没注意映射的问题,这下好了,一解锁就立马翻,最开始没找到原因,后来才意识到飞控是反着装的,重新映射解决。

网友E:
遇到过, 电机顺序, 转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