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求助

楼主(2015-03-30):
求助。急!急!急!我自己制作了一个手持三轴稳定器,云台是从八旋翼航拍器暂时拆下来用的,可是装上去,云台一直在慢速的自转,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各位!

网友:
相机问题,换了16-50镜头,机械都没调平

网友:
没有飞控。云台是找不到北的。 会有漂移。

网友:
没有飞控

网友:
没有接飞控!!!

网友:
不接飞控无法解决 大疆的云台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一捆线,好牛逼啊,,其实留一个通道三线的,别的都可以用一根线的

网友:
大疆的云台,无配套飞控,不工作的

网友:
接飞控啊,镜头也是错的

网友:
,这就叫闭源云台,必须要飞控支持,而且还必须用大疆的~

网友:
没飞控,这玩意就是一堆废铁

网友:
至少也要找套悟空陪着它呀,笨死了

网友:
想要这玩意干活,必须悟空或者A2

网友:
手持用开源云台控制版DIY很ok了

网友:
不要急,拿我的和你换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镜头不错,呵呵。。。1接飞控,2换饼干头

网友:
没接增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