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AN H4 铝方管折叠机架装机报道,顺便告诉你碳纤维究竟有多少种,免得上当。

楼主(2015-03-30):
起名字就叫泰坦吧,轴距500mm,重量330g,自带脚架,折叠方便好携带。入门或者发烧都适用。适合10到12寸 2212到F4006的小电机。我装了一台H8 和H4。各位看官请拍砖~稍后带你看新手上树~

飞控APM2.8真容:

机架大体样子:

机架相比f450多了一点点,关键是它没脚架。布线方面H4要比H8宽裕好多,8轴的走线实在头疼,放不下了就干脆从外面走了,难看了点不过也没办法了。

楼主:
二楼等视频审核通过 放这里。

楼主:
三楼来说说碳纤维的事情,细说奸商会在哪里坑你。(我的说法可能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碳纤维CARBON FIBER,顾名思义,就是碳制成的纤维制品,简单来说就是把碳拉成丝,再编成布,再做成板子。“它是由片状石墨微晶等有机纤维沿纤维轴向方向堆砌而成,经碳化及石墨化处理而得到的微晶石墨材料。我们模型上常用的板子有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板。他们大体相同,用纤维布和树脂热压成型,换不同的纤维布就能做出不同的板材。我接触过的有混碳板,玻碳板,玻纤板,碳纤板,环氧板。让我一个一个来解释。

混碳板,
确切来说是玻纤和碳纤混合编制,加工成板,颜色上应该是黑灰色的,不常用,所以很少生产。
玻碳板,一大部分商家都是在这里做文章,这种板子内部是玻纤版,两面有两层碳纤布,不仔细看,就被当作是碳纤板了,这种板子比碳纤便宜,比玻纤贵,重量几乎相同,贵就贵在两片碳布上了。
玻纤板,玻璃纤维制成的板,玻璃的拉丝出来的是银色的,发亮的,成型的板子是银色反光的。比较重。
碳纤板,全碳纤制成,至于1k和3k,是纤维密集度的指标,越高纤维越密,也就越结实。全身为黑色,纤维布的编制方法不同,分为平纹和斜纹,表面处理有亚光和亮光,上面用的就是平纹亚光,个人比较喜欢。
环氧板,不同于电木板,这种板子常用来做电路板,就是你的电子产品里绿油油的板子那种质感。黄褐色的那种是电木板。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玻纤板是银色的,那为啥看到的都是黑色玻纤板?
那是因为,那就是 黑色 的环氧板。。。。

如何区分这玻纤和碳纤?
1,纤维布是有纹理的,没有纹理的就不是纤维板材,所以可以把纤维板和其他板做个区分。
2,玻纤的粉末是白色的,碳纤的粉末是黑色的,钻个孔就知道了。
不过要注意这个粉末都是有害的,不是说有毒,而是吸入之后排不出去,而已。

网友:
我觉得飞控安装位可以在中心版的上层空出来,飞控安装到下层上..这样下沉安装电话突出的部分少..炸鸡比较保护一些..

网友:
各种板你自己都还是没分清

网友A:
這種鋁方管骨架的H4應該比那些碳先板的穩定些

网友:
我在贴吧也看到你了

网友:
泰坦?你玩CF玩多了吧

网友B:
吸进去排不出去?为毛?那pm2.5也是排不出去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吸进去排不出去?为毛?那pm2.5也是排不出去咯

这些粉末比pm2.5大多了,都是附在气管或者肺泡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粉末比pm2.5大多了,都是附在气管或者肺泡上

那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粉尘吧?都不能排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鋁方管骨架的H4應該比那些碳先板的穩定些

恩,要结实很多,也容易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粉尘吧?都不能排出吗?

你想呀?碳这种物质化学性质很稳定,常温下几乎不和其他东西反应,玻璃也不用说了,也不反应,所以进去了,它分解不了,也进不去血液,那只好待在肺里,时间久了就尘肺,和抽烟差不多

网友D:
和方形碳管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方形碳管比呢?

重量更轻,强度适中,价格便宜的多。关键是如果炸了,弯的是铝管,碳管的,弯的就是机身了

网友:
楼主又有机架送给模友测试用么

网友:
我觉得这机架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D:
楼主铝管什么规格的?

网友E:
美爆了,骚挂了,完全被毒到了。楼主你丢肥皂吧!裤子已经脱了。。。

网友A:
有沒有打算量產個碳纖中心板跟馬達座的部分出來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打算量產個碳纖中心板跟馬達座的部分出來賣

在做了,不过很少而已,木有那么多零钱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铝管什么规格的?

13的,15没红色的,再其他的管子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爆了,骚挂了,完全被毒到了。楼主你丢肥皂吧!裤子已经脱了。。。

节操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网友F:
是不是纯碳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通电就是纯碳纤维板\因为碳纤维是导电的

看吧纯碳的电阻

这个是整个机架上层板电阻

网友:
节操充值已完成,算个价呗楼主,预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纯碳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通电就是纯碳纤维板\因为碳纤维是导电的

这个,测不出来是纯碳还是玻碳的,反正都会导电,电阻的差别可能受表面接触程度 测量到的不同。可以去看切面,要是都是黑的 那就是纯碳了你的设备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不出来是纯碳还是玻碳的,反正都会导电,电阻的差别可能受表面接触程度 测量到的不同。可以去看 ...

能测得出来,要不你发玻碳和纯碳的过来我试试,玻碳估计是表面导电,中间不导电,纯碳中间导电表面不导电
测量的时候就要接触侧面的切口

网友G:
这机架有卖么? 2212用的H4?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架有卖么? 2212用的H4?

难道2212就不能h4么?。。。去搜索就找得到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2212就不能h4么?。。。去搜索就找得到我

我刚入门 不懂 这机架我很喜欢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来说说碳纤维的事情,细说奸商会在哪里坑你。(我的说法可能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碳纤维CARBON FIB ...

学习了

网友E:
好吧,拍个砖。因为我真的喜欢这款机架。
机架太长,或者说机臂太短。H4这种结构折叠能力是重点吧,但是感觉这设计空间上有浪费。前后折叠点是对齐的。带桨折叠以后,前后桨无法平行,不利于收纳。一般H4前后折叠点会错开一根机臂的宽度。就是为了桨平行
而且重量上很诡异,碳铝结构不应该会这么重的,是不是连接件没控制好?如果用碳方管换掉铝件会如何呢?
机身连接用了两根铝管是亮点,抗扭性应该是超过其他设计的。垂直面上是4组支撑。估计抗果冻和飞行性能都会有提高。
最后,楼主我这里刚好有组T-motor2213动力套。而且裤子也脱掉了,你丢个肥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拍个砖。因为我真的喜欢这款机架。
机架太长,或者说机臂太短。H4这种结构折叠能力是重点吧,但是感 ...

要加好友才能给你丢肥皂
宝贝已经发布了,搜索下就有了

网友H:
居然比性价比超高的大疆450机架还要重一点点,当然你的优势是可以折叠,对于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来讲,150克左右的机架可以让鸡鸡在天上多飞好多分钟。。。。除了能折叠,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比性价比超高的大疆450机架还要重一点点,当然你的优势是可以折叠,对于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来讲,150克 ...

大疆的加个脚架就400g 去了。没有了脚架相机都没地方放。再大点的电池也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加个脚架就400g 去了。没有了脚架相机都没地方放。再大点的电池也没地方放。

没啥好说的,能轻一点是一点,太花哨了没意思

网友E:
话说,400块的铝碳机架。。。。。铝管还要自己打眼。。。。。
某宝成品全碳H4最近活动价396。。。。。
楼主你不是诚心想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400块的铝碳机架。。。。。铝管还要自己打眼。。。。。
某宝成品全碳H4最近活动价396。。。。。
楼 ...

你看下1.5*400*500 碳板的价格,再去随便弄个图纸去问问加工费用,顺便再去铝材家问问钻孔费用,你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