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飞机一闪一闪的这是要隐身迈!

楼主(2015-03-30):
自旋翻真TM难,练了4个多月才这个样子,真是天生愚笨啊,哪位大神能帮我指点下,我现在该怎么练习?

网友A:
4个月,我练了四年了也没你飞得好
建议练习定点自旋翻,特别是定高度。顺时针的会了再练逆时针,前滚的会了再练后滚的,还有不同圈数,自旋翻练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月,我练了四年了也没你飞得好
建议练习定点自旋翻,特别是定高度。顺时针的会了再练逆时针, ...

我也想定高来着,控制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定高来着,控制不住

螺距跟晚了

网友:
定点自旋和定点翻要练好!

网友B:
我见过的别人飞第一圈基本就翻平了,第二圈(其实是多半圈)是自旋修正。 我主要是定点自旋没练习扎实,导致第一圈不敢翻得太大,两圈才能翻平,再加上一圈自旋修正,就成了3圈的自旋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别人飞第一圈基本就翻平了,第二圈(其实是多半圈)是自旋修正。 我主要是定点自旋没练习扎实,导 ...

没怎么懂,我这个算是几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别人飞第一圈基本就翻平了,第二圈(其实是多半圈)是自旋修正。 我主要是定点自旋没练习扎实,导 ...

第一圈就翻平第二圈修正肯定是不对的,两圈就是两圈翻到位。标准自旋翻每转到一个角度飞机的姿态是有规定的,找个教学视频定格看就明白了。其实随便玩玩也没必要那么较真儿,飞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怎么懂,我这个算是几圈??

前半个是两圈,后半个是三圈

网友C:
飞的真的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真的是不错了~~~~

多谢鼓励,自我感觉还差的远,主要是身边有高手,跟别个一比,差距就大了

网友:
额,我翻的不好,但是有个建议,你看有用不,前半段很好,中段的时候飘的厉害,1是因为飞机本身在移动,2就是尾速旋转稍微快了点,导致同样的副翼升降修正,在自旋完成的时候并没有
完成正到反的过程,建议就是1,减少尾速,2就是 翻滚的时候适当直推升降,让飞机在一定的角度比如30度的时候在加入副翼滚动,这样可以使翻滚速度加快,适应更低的尾速,翻的更慢,更容易
控制。。我很菜哈,这也是最近想到的,希望有一丝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圈就翻平第二圈修正肯定是不对的,两圈就是两圈翻到位。标准自旋翻每转到一个角度飞机的姿态是有规定 ...

原来如此,看来这个动作还有点难度,所以我现在先不怎么练习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