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数码舵机通电对频后一直有电流的滋滋响

楼主(2015-03-30):
华科尔mini cp 通电对频后舵机一直有类似电流的滋滋响 正常吗? 舵机不跳舵 回中也正常 就是待机的时候有杂音,听说数字 数码舵机都有这种声音。。。是这样吗?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A:
可以说正常,也可以说不正常。
有电流声,代表马达在不断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正常,也可以说不正常。
有电流声,代表马达在不断修正。

不正常的话怎么说!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常的话怎么说!高手赐教

不正常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是舵机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