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星的这个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5-03-30):
在线等

网友:
CX20三个版本飞控图示,自己看吧

网友A:
零度飞控,据说是阉割版的,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飞控,据说是阉割版的,祝爽飞

有这个的调参软件吗

网友:
调参软件给你也没用

网友:
飞空不是零度

网友(2015-05-06):
cx20這級就是壞了可以丟..

网友:
gps圆壳子里。。红色的是零度。蓝色是大飞鲨,指甲盖大小传感器是apm

网友:
零度的现在也是装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