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用过第三方云台,10K电位器感度太大了

楼主(2015-03-30):
小弟精灵1
改了10K电位器,我想这样精准一点,但是电位器稍微转一下,云台俯仰就变化很大
已经在条参里面设置过100最大的感度和0最小的感度,可是没什么变化
有知道的大神请指教一下
(已经改回不去了,精灵原装电位器我用通电用螺丝刀转了一下短路冒烟了)

网友:
原机是5K的。

市面上买的电位器大多精度不够。需要买高精度的替换。

网友:
调好后,你的云台轻微震动不????我也是山寨云台,3百多,调水平了,自检完成后,云台高频震动,幅度很小 ,手摸上去麻麻的那种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