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云台供电方案

楼主(2015-03-30):
6s 云台供电 1 直接用模块降压 2用一个1000ma 3s电池    第二个重很多  都是第二种方案吗?

网友A:
我用的2200 3s,,,大概175g

网友:
我想用的是第一种

网友:
一个云台而已,不是关键设备,弄个几百或者1000MAH就可以了,轻很多,即使没电不会造成炸鸡就行

网友:
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前几天发贴问过。最终我选择2200的3s控电,非常轻,90多克。比稳压版重不了多少,而且还是**供电,图传跟云台共用电,不会产生水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200 3s,,,大概175g

推荐用控电,8c放电完全足够,2200的才96g左右

网友:
直接动力电啊,用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