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

楼主(2015-03-31):
滑台的燕尾槽为什么有一面里要放块铁条,目的是啥?望解答

网友:
目地是要气你

网友:
答:是给燕子做窝用的

网友:
调间隙用的

楼主:
意思就是----加工好的燕尾槽,一公一母,公的大点,母的小点,配合上之后,看多大间隙合适,再刨个铁条塞里,就类似补偿环一样呗。

楼主:
那这个滑台这东西,开燕尾槽有一定的标准吗,可否弄点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加工好的燕尾槽,一公一母,公的大点,母的小点,配合上之后,看多大间隙合适,再刨个 ...

      凸的是公凹的是母,公不动母动,公要求平直角等厚作基准,母有大小边不能等厚靠镶条补偿公的等厚。如果是十字滑板还要找垂直度平行度。

楼主:
明白了  我比较聪明  谢谢指点

楼主:
我是北方人  脸皮厚  不谦虚  哈哈哈哈   对了  我刚定的C0630  厂家说配不了 四爪盘 中心架  跟刀架 咋整 ,自己做,还是厂家淘宝的销售不明白瞎说的

网友:
滑台的燕尾槽加工好后尺寸是固定的,使用过程中会逐步磨损,塞铁的目的就是补偿磨损,保持最合适的间隙,从而相对保持燕尾槽精度,延长实用寿命。
机械靠的主要是材料和精度,失去精度  有时你会非常郁闷的

楼主:
又更深层次的明白了,尺寸是固定的,但加工时要留量,留好量后,加工塞铁,放进去,塞铁磨损后再更换塞铁 对吧

网友(2019-03-07):
引用 楼主:
我是北方人  脸皮厚  不谦虚  哈哈哈哈   对了  我刚定的C0630  厂家说配不了 四爪盘 中心架  跟刀 ...

是新的还是老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