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翼型

楼主(2015-03-31):
设计一架新的飞机,想要确定用什么翼型,怎么查表或者手册,最后在profili里面直接找到

楼主:
有什么相关的手册,表格,或者书籍吗?推荐一下

网友A:
首先确定做什么机,高速、低速、F1、F3,群里有翼型集呀

网友:
简单的选法:可以去参考相同机型的翼型(可以到中知网上下载到相关文献),然后在profili里面对翼型进行分析,看参数符不符合要求。
复杂的选法,参考《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还有需要补充的是,翼型的参数,不等于机翼的参数(如升力系数)

网友:
请攻读大学本科飞行器设计专业

网友:
弄个门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做什么机,高速、低速、F1、F3,群里有翼型集呀

在哪里

网友: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1——7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8——14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15——20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21——25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26——30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31——35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36——40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41——45

   1958年 《模型飞机翼型集》46——50

网友:
所谓“设计”我觉得是这样:自己心中已经有一定目标,围绕自己的目标搜集材料,最后完成自己的目标。似乎你现在还没有心中的目标,不忙“设计”,先找个简单动手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