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来了,打算给小公主换套动力,下单前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5-03-31):
电调原来的线性变差了,再买个125a的应该可以吧,电机想换一个,是继续用3660还是换个3674(3674应该发热小一点?)KV2200-2800的话我跑3s用多少,最后那个桨,也帮我算一下要用什么尺寸的,我算不来这个。
只跑3s,不然一下就没电了,电池也很贵,烧不起。最后要是有人出动力也可以联系。

网友:
用什么3S,我用的5S,朋友帮忙装的,TP3640,KV2200,440桨,180A海王,5S5000MAH 40C电池。配置供你参考。

网友:
直接6S5000mh锂电,kk的3674电机。kv2100,上438浆,180海王电调

网友A:
我也是打算用3S.,不过我是定制电机 3665 KV2350.电调打算用海王180 V2的,比V3少一半价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打算用3S.,不过我是定制电机 3665 KV2350.电调打算用海王180 V2的,比V3少一半价钱.

V2是不是4个铜水嘴那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2是不是4个铜水嘴那款?

就是这个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80A,瞬时电流360A;
电源输入:6-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或2-6节锂电池组;
BEC输出:6V/3A(开关电源模式);
支持马达类型:无感无刷;
水冷管外径: 5mm;
体积:72mm(长)*68mm(宽)*34mm(高);
重量: 165g(含引线重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80A,瞬时电流360A;
电源输入:6-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或2-6节锂电池组; ...

这种听别人说有断电现象 油门回最低位再推油门就没有了

网友C:
我用的豹子3674  KV值1900 好盈120A V3电调  6S 5200MA  帖子名字叫温柔的小公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豹子3674  KV值1900 好盈120A V3电调  6S 5200MA  帖子名字叫温柔的小公主

我装了3674发现出轴长度比3660长一点,电机座下面的两个螺丝都拧不进去,你的也是吗

网友:
不是 我只买船壳 其他的全部自己装的

引用 楼主:
我装了3674发现出轴长度比3660长一点,电机座下面的两个螺丝都拧不进去,你的也是吗

不是 我只买船壳 其他的全部自己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