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怪问题!!50%一下油门没反应!!!

楼主(2015-03-31):
介绍配置  X5F 好盈V3  601 910KV电机  vbar pro   14SG  16T+120T齿轮

按照之前论坛帖子“Vbar定速详解”指导,电调选择"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在vbar里油门行程校准为-100 0 100,设置2600的主旋翼转速,尺比7.5,5对磁极   配置完毕后,发现油门必须推到50%以上电机才开始转,检查了好几遍也不知道是哪出错了  请问哪位大侠清楚是什么问题????而且推到60%油门(油门曲线为默认斜线)vbar里显示定速“要求”才几百转,这是不是也不太对???

楼主:
而且貌似开95%油门定速2400转  做钟摆时候调转也挺严重 大概有400-500转 请问是设置问题 还是我电池放电不行?

补充一下 开ID1 85%油门定速1600转 上下推动螺距定速绿灯也常亮 但是"磁铁"的绿灯 一会亮一会灭是否正常???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所以一定要把正常模式需要的转速弄到50以上,这是V8定速的特性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所以一定要把正常模式需要的转速弄到50以上,这是V8定速的特性决定的

啊? 不是50%以下靠油门曲线吗?50%以上靠定速

网友:
我都对定速很模糊,我设置油门50一条直线定速已显示4千转了,不解!!

网友B:
嗨,超人哥哥,用v3定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超人哥哥,用v3定速吧!

楼主:
顶模型  揍你小丫

网友:
楼主vbar定速里极数写的是实际的一半吗?

vbar定速下从50%油门开始启动, 启动就是定速, 50%以下不启动, 40%油门可做熄火怠速

网友(2015-10-29):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601KV910应该是8级马达,Vbar里应该填4,定速转速和油门的对应关系是:50%以上定速才起作用,以下马达都不转,100%对应最大转速,75%油门对应50%转速,例如最高转速设2600,油门90%一条线的定速值就是(90-50)/50*2600*100%=2080转。另外定速还有一个最小转速,大概等于最高转速的56%,也就是油门只要超过50%一点点,转速就是56%*最大转速,直到油门超过78%,转速才会开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