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5-03-31):
一直玩固定翼的,没接触过穿越,但是偶尔飞过大疆的精灵和变形金刚。可以说有还是有一定的飞行手感的。春天带孩子踏青再玩玩这个小东西挺好,准备整一个。问问大家:
1,有控有接收,图传显示屏没有,整一套大概的价格在多少范围(主流的机型)?
2,这玩意有没有失控返航和手动切自动返航功能。
3,一块2200的电池大概能飞多长时间?
4,每次炸机的成本高不高?提控回家除外。
5,目前卖的最多的飞控好像是CC3D,这个飞控是否支持单线链接(类似直机的那种接法)。或者说有没有比他还要好的飞控。
6,谢谢回答的朋友,祝你们永不炸机!

网友A:
2200电池8-10分钟   显示器自己上鹰眼的  图传推荐奥姆威200的  摄像头建议索尼700的  电调乐天10-20A  电机建议朗宇和双天

网友B:
穿越必须CC3D,全程手动操作,无自返或定高等功能,但新版本支持PPM和S BUS接法,高速飞行是固定翼的感觉,低速又是直机和多轴的感觉,操控感是普通多轴无法比拟的,装机合理炸机大多数炸桨,成本不高,一旦玩上并且FPV之后你会欲罢不能,爱不释手的。
无FPV功能整机大致600多,FPV设备按我的用的配一个肥鲨600mw、一对肥鲨黑蘑菇天线,一个SONY 700线和一个鹰眼锐视旗舰版共2000来元吧,要是上眼镜还得多些钱了,主流的是肥鲨HD,SKYZONE,AIO等,低配价钱还能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电池8-10分钟   显示器自己上鹰眼的  图传推荐奥姆威200的  摄像头建议索尼700的  电调乐天10-20A  ...

谢谢您的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必须CC3D,全程手动操作,无自返或定高等功能,但新版本支持PPM和S BUS接法,高速飞行是固定翼的感觉, ...

谢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
貌似没人装失控返航吧。都近距离低空飞行。别在有小屁孩的地方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