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

楼主(2015-03-31):
船长60     2212电机+40A 电调  用32的浆跟40的浆 都打滑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准备升级至新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升级至新兵.

LZ指的打滑是打泡吗?  调整出轴角度 或者试试重心向后移(电池往船尾移动)

网友:
打滑是啥

楼主:
就是相当于空转  已经全油门了   速度起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相当于空转  已经全油门了   速度起不来

那个一般叫打空泡 不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一般叫打空泡 不起滑

玩车的  刚开始玩船   不懂专业词   请问 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
这玩意关系的东西的太多了 出轴角度、长度 桨大小 重心位置 不好说啊 只能自己慢慢调试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你电机小了

网友:
楼长出的问题跟我一样,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咱们共同学习改进。我这个还没起滑的笨鸟也给点小小建议:楼主要考虑压浪板,当你船起滑时,压浪板可以给螺旋桨创造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并且起到支撑作用。

网友:
船重。出轴短动力低。前后重心不对。主要原因是出轴短。桨吃不到水。动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