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加装了MINIOSD,但信息不更新

楼主(2015-03-31):
穿超机加装了MINOSD,CC3D固件是14.10,MINIOSD也刷的14.10,连机后OSD信息能出来,如下图。
但问题是所有信息,除了时间跳之外,其余的都不更新,连姿态线也不动,这是什么鬼?

问题解决了,详见7楼,谢谢各位的指教!祝大家爽飞!

MINIOSD能用了,现在就是电压还不能读取

楼主:
固件刷的是一还是二忘了

楼主:
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制式问题……700线的摄像头一般是什么制式?

网友:
MINIOSD 15.02最新固件发布及相关工具!!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205

网友:
这个链接里的有解决办法,可以去看看

楼主:
OK了,解决了。按泡泡教程把CC3D设置了一下,重要的是,原先将RX与TX插反了,倒过来就行了。
谢谢各位的相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了,解决了。按泡泡教程把CC3D设置了一下,重要的是,原先将RX与TX插反了,倒过来就行了。
谢谢各位的相 ...

我想到了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排除了,以为你不能接错线路,所以让你仔细看教程
趁热打铁,全换15.02的试试吧,我的飞机都调好了,暂时不爱折腾再刷固件,你先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了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排除了,以为你不能接错线路,所以让你仔细看教程

之前反过来接有启动画面,而且就没显示。因为都是信号线,也没认真看线序。调整设置后,反过来接就有显示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反过来接有启动画面,而且就没显示。因为都是信号线,也没认真看线序。调整设置后,反过来接就有显示 ...

恩,这个成功了再上15.02的吧,毕竟新版本的固件性能上更好一些,我等有功夫爱动弹时再更新。

网友B(2015-12-04):
CC3D 有监测电池电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 有监测电池电压功能?

有的,不过需要焊集成块的引脚

网友C(2016-03-17):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成功了再上15.02的吧,毕竟新版本的固件性能上更好一些,我等有功夫爱动弹时再更新。

15.02成功吗?我就是电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2成功吗?我就是电压不行。

15.02之后我就没有继续试验,有关电压必须得改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