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智云的云台电机可以无极调节角度

楼主(2015-03-31):
普通的步进电机都有步进角,为什么智云的可以不按歩距前进呢?基于什么原理呀?淘宝买的那种云台电机配bgm控制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
矢量控制都可以,

网友A:
我记得智云的电机磁铁是一体的,具体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不太懂,听说好像是一体磁铁,充磁时充入不同磁极什么的,说错别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智云的电机磁铁是一体的,具体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不太懂,听说好像是一体磁铁,充磁时充入不同磁极什么 ...

你好,有问淘宝卖家,卖家说使用特定的驱动,任何步进电机都能停靠任意角度。本人也是超级小白,啥都不懂,谢谢知识分享

网友B:
这个叫微步驱动,就是把一整步又分成比如256个小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微步驱动,就是把一整步又分成比如256个小步来

谢谢大神分享,终于搞明白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智云的电机磁铁是一体的,具体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不太懂,听说好像是一体磁铁,充磁时充入不同磁极什么 ...

刚刚找到结果了,搜索 微步驱动  用百度结果好像不太理想,用谷歌或者谷粉搜搜

网友:
搜细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