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31):
最近收了一台像真机,设备是14sg  + 副厂接收机用s.bus连接kbar  ,都已连接好了,但飞机还有两个做起落子的舵机不知道如接线,请懂的高手教一下,感激。

网友:
我有像真机。。呵呵。。。但也不知道怎么接。。。。俺是直接买套机的。。。那样子。。帅
不好意思。。跑题了。。纯帮顶

网友A:
起落架舵机接在接收机富余的通道上,在遥控器上将这两个行程调好,做一个混控设置到一个开关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舵机接在接收机富余的通道上,在遥控器上将这两个行程调好,做一个混控设置到一个开关上就行了

我的接收机用了s.bus线连接kbar,不知道接收机上的1到8通道上的插孔还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机用了s.bus线连接kbar,不知道接收机上的1到8通道上的插孔还能不能用

没用过Sbus这类的接法。不过我想起落架操作和K8一点关系也没有,除了1-6通道,其它通道应该还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bus这类的接法。不过我想起落架操作和K8一点关系也没有,除了1-6通道,其它通道应该还可以用吧

...

感谢你,已经解决,直接插上78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