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刷机,驱动无法识别。有点急

楼主(2015-03-31):
按照教程,安装好刷机软件,找到了里面那三个驱动,双击了,不知道驱动有没有安装,然后连接USB,按住返回键开机,这时间电脑就显示无法识别驱动,运行不正常。

有懂得吗??麻烦帮帮忙,新买的小飞机只能刷机后才能对频。

网友A:
我的也这样,始终搞不定

网友B:
devo 10 刷機好像無法自動安裝Driver,需要手動安裝(反安裝)-這是台灣的說法,要將滑鼠移至桌面的我的電腦->按滑鼠右鍵->開啟視窗選項中 選擇管理或電腦管理 ->最終要找到裝置管理員的選項->連接遙控器並開啟遙控器電源->查看裝置管理內有無問題裝置(有問號且未按裝安裝Driver的問題裝置)->將滑鼠移至問題裝置 點選手動安裝Driver 然後到C:\Program Files\devention Upgrade Tools\Driver\下的子目錄查找適合你OS的Driver軟體安裝,當然你的OS是XP ,Win7, Win8 64BIT或32BIT要先搞清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始终搞不定

检查USB头,有可能坏了,我的接触不良,已经重新焊了一个  刷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o 10 刷機好像無法自動安裝Driver,需要手動安裝(反安裝)-這是台灣的說法,要將滑鼠移至桌面的我的電腦-> ...

遥控USB头坏了,重新焊了一个,刷机成功。感谢大大

网友A:
是遥控器的USB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器的USB座吗?

是的
  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