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65改装飞450配置的问题,老手或改过的进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5-03-31):
手上有个465机身,打算配450尾管,飞325的大桨!动力是主流6S动力套。配格式1400电池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头重脚轻,或者有没有其它办法可补救的!

路过的指点一下!

主要是技术一般,打算将炸机成本降低!

网友:
电池用容量小点的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大

网友:
465炸鸡很贵嘛? 别人都是450改480 你还反正来了 dzmx新的360奖也不贵 其他成本和450一样 没必要这样搞

网友A:
可能这样飞的人比较少,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用的是1200   45C 的格式电池, 现在是12T的 斜齿,完了换个11T的试试看。总的来说, 重心可以忽略不计,飞起来也没什么差别,就是有点   大头娘娘   的感觉我这样改是因为上电池比较容易,而且我大把450配件, 我每块电池都有电池板。唯一就是尾巴有点小问题,钟摆会甩尾, 自旋翻会掉转,  手法有问题是一方面, 但是我的500就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的450 用的是460MX电机,11T斜齿,飞起来很顺手,可惜失联了  现在是蝎子2520  1880KV, 50A  V3电调, 各种频率 进角都试过了,就是电机还是发热,而且有时候感觉会打嗝, 打算用11T再试试看。如果追求完美,建议尾管换成碳纤维的,再不行就尾巴上配重, 也没什么影响。三分半和三分50秒也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样飞的人比较少,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用的是1200   45C 的格式电池, 现在是12T的 斜 ...

学习了,手上全是450的件!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样飞的人比较少,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用的是1200   45C 的格式电池, 现在是12T的 斜 ...

我也同样是465改了450主要是450桨和尾管多配件多等炸完了,再改回4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样飞的人比较少,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用的是1200   45C 的格式电池, 现在是12T的 斜 ...

你那个v3定速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v3定速多少?

没定,蝎子定速还不如不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定,蝎子定速还不如不定呢。。。

确定不定速??

网友A:
确定没有,我的500也没有定速,还是原装的电调和电机, 什么动作都能做,就是剧烈动作尾管有形变,所以改了碳纤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有,我的500也没有定速,还是原装的电调和电机, 什么动作都能做,就是剧烈动作尾管有形变,所以改 ...

那3D油门曲线,两头高,中间低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3D油门曲线,两头高,中间低5吗?

中间低和一条直线我觉得差不多,手法可以补偿那一点点掉转,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