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B GOBLIN HPS2旋翼头结构的设计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5-03-31):
事件情况详见该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0910&fromuid=181387
惊闻朋友的SAB 700射大奖导致飞机空中解体,损失惨重!
我有个疑问:射个大奖怎么会导致如此厉害的后果,仙女散花一样啊。。。。怎么会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认为问题出在旋翼头结构上面,HPS2采用2根短横轴,也就是说高速旋转产生的巨大离心力作用下,一旦动平衡失衡(一边桨脱离),而另一边还在高速旋转,拉断主轴然后另一片大桨砍到机身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解体。

欢迎模友进入讨论,针对这个结构的优缺点各抒己见。希望能够促使厂家在以后的飞机机构设计中,思考尽量完善一点。

2015.4.9日更新编辑标题,本意不是为了黑某个品牌,仅仅是为了这个结构的讨论。

网友:
这么说亚拓射桨还是很科学的

网友:
这种设计导致射桨的损坏更大,鸭子射就射吧,起码还是都全部射掉,至少机身还保持平衡,损失会小多了。。。。。哎。。。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这么显而易见的事,都想耍赖么?都想不要脸么?

网友:
关键是售后啊!!!
代理说的回复太不靠谱了。

网友A:
这个hps2设计初衷是为了能有更细腻更线性的手感的, 估计意大利鬼子也确实没考虑到射桨这种情况, 如果质量过关的话这种设计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ps2设计初衷是为了能有更细腻更线性的手感的, 估计意大利鬼子也确实没考虑到射桨这种情况, 如果质量过 ...

的确如此。类似挥舞铰结构。在真机上面就是用来改善震动的,对于模型飞机来讲,采用这个结构,确实有助于手感提升。但是一旦射掉单边。。后果是毁灭性的的
我也觉得意大利人一定没有考虑到射单边大桨失衡散架的情况。。。。

网友:
如果不幸射桨的话,那么射1只比较好还是2只全射比较好?站在安全角度而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类似挥舞铰结构。在真机上面就是用来改善震动的,对于模型飞机来讲,采用这个结构,确实有助于 ...

他们应该做好疲劳测试和质量控制,射桨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我还见到过有人一边大桨根断裂射桨的,情况就跟hps2差不多了

网友B:
为了保住几千块钱的飞机,宁可把射死人的概率提高一倍,难道楼主觉得一条人命不值几千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住几千块钱的飞机,宁可把射死人的概率提高一倍,难道楼主觉得一条人命不值几千块么

要是有可能宁愿狗不理能够做到不射桨。这就没有射死人、空中解体的担忧了。

网友C:
如果非人为原因出现射桨,这是不应该的。不过以SAB团队Bert和Kyle的测试水平,我更宁愿相信是个别质量问题。
如果有设计缺憾,那也是射与不射的问题,而不是LZ所说的单边射与两边同时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非人为原因出现射桨,这是不应该的。不过以SAB团队Bert和Kyle的测试水平,我更宁愿相信是个别质量问题 ...

这个设计有一定的好处,改善手感据说很明显。
坏处就是射桨以后,离心力会剧增,导致空中活活甩断主轴,然后五马分尸。。。。
老款结构好歹射桨以后,另外一半会因为离心力而脱离失控的机体,避免五马分尸而已。。
没人能保证不射桨,也没有哪一个品牌的任何尺寸的模型飞机能够保证不射桨。。射桨导致的后果却是可控的。。。
希望这次事故是个例,也希望各品牌厂家在设计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完善的考虑到各种突发性的机械事故,没有消费者愿意使用一次性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有一定的好处,改善手感据说很明显。
坏处就是射桨以后,离心力会剧增,导致空中活活甩断主轴, ...

向心力不会因为一个桨飞脱而增加。
但是一个桨飞脱以后,旋转轴心就不在主轴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有一定的好处,改善手感据说很明显。
坏处就是射桨以后,离心力会剧增,导致空中活活甩断主轴, ...

如果因为分体横轴的结构问题而射桨,那这套头可以说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
任何厂家都希望见到射桨的现象,不过正如LZ所说,也没任何厂家保证不会射。但如果因为只射一边,而不是射两边而说这是设计缺憾的话,我表示不太同意。因为我感觉如果不幸出现射桨现象,那么只射一边的安全影响会比较小。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飞掉一边,而另一边还在高速旋转,可以想象一下,出现的后果会是什么。
反正都是射,都是炸都是自由落体。只是看掉下来的这一坨是完整的还是散架了的。

楼主:
其实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因为这个结构导致射桨,而是射桨以后会导致损失加重。对于设计来讲,本来就是考虑不完善。当然也能说叫做设计不合理了

网友:
个人认为基于安全方面考虑重于基于飞机损失方面考虑。

网友D:
要是我是设计员我也这样做。安全第一飞机第二。

网友E:
深度技术讨论,必学习之!

网友F:
看来厂家不打算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厂家不打算料你了
哈哈,无所谓了。探讨探讨而已。目的不是黑SAB,而是希望能够促进SAB考虑这个问题。
就比如再上两楼的兄弟说过安全第一飞机第二道理是没错的,只是希望在安全第一这个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因为无法保证不射桨),能不能减轻飞机事故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