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 550机架和naza lite

楼主(2015-03-31):
起飞时,不稳定,会朝左前方飘,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不能很稳的锤子,起飞,电机3508 1555桨

网友A:
是不是飞控没放平或电机不平

网友B:
飞行前,地面通电预热飞控10分钟再起飞!

网友C:
重心?????飞控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飞控参数????

重心……我也不清楚,找不准,飞控参数,使用的就是默认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我也不清楚,找不准,飞控参数,使用的就是默认的参数…

你的稳吗?我现在还没以前的s500定点稳。我都是默认参数。

网友D:
550用1555寸浆会不会太大了点!我的DAYA550上14寸浆就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D:
你GPS安装就有问题!!!重新回去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GPS安装就有问题!!!重新回去看说明书!

有问题么,请指教

网友:
GPS指示方向不对,你注意看GPS顶上有个箭头(GPS线屁股为前),那个箭头指的方向是机头的方向,你这个明显是没注意随便装上去的。GPS对着的方向是右边....

网友:
两个问题,1是GPS重新摆下,箭头朝前,重新校准,2电池往后挂一点,调整好重心,重心在飞控的位置,我也是这个机架

网友E:
另外,达亚550上1555桨最好加电机座,不然桨距太近有扰流,我的就加装的飞越的电机座,还可以

网友:
最近DAYA550非常火啊!

网友F:
我的上1355已經剩下不到2指寬.上1555真厲害

网友:
我最多上过14就再也上不去了....14寸就只剩一根指头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飞控没放平或电机不平

飞控是水平的,四个电机都用水平仪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前,地面通电预热飞控10分钟再起飞!

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用1555寸浆会不会太大了点!我的DAYA550上14寸浆就已经是极限了!

我也感觉1555太大了,明显感觉之间互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上1355已經剩下不到2指寬.上1555真厲害

感觉问题就出在桨上

网友F:
我前一陣子是用1255飛的也很平穩.只是後來試了1355.感覺差不多.就是比較不抗風.所以就看天氣用槳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心……我也不清楚,找不准,飞控参数,使用的就是默认的参数…

3508配1555?怎么想的 没有螺丝的机臂上大浆 震动过大才是飘忽的元凶 建议换1238 或1245浆 电机不动 保证好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前一陣子是用1255飛的也很平穩.只是後來試了1355.感覺差不多.就是比較不抗風.所以就看天氣用槳

LZ的550轴距上上那么大的浆??
电机KV值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08配1555?怎么想的 没有螺丝的机臂上大浆 震动过大才是飘忽的元凶 建议换1238 或1245浆 电机不动 保证 ...

好的,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550轴距上上那么大的浆??
电机KV值是多少啊

k580

网友I:
我怀疑就是飞控参数没调好、默认的用450轴距差不多
现在轴距是550明显大一个级别、还有就是看看飞控是否安装水平
飞控安装是否是在正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怀疑就是飞控参数没调好、默认的用450轴距差不多
现在轴距是550明显大一个级别、还有就是看看飞控是否安 ...

求550的飞控参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求550的飞控参数

你试试140感度、航向角是110垂直110试试
我的是680机架用的是160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试试140感度、航向角是110垂直110试试
我的是680机架用的是160感度

是这样吗

网友I:
前面的全部一样就好了、比如130前面全部130140前面全部14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的全部一样就好了、比如130前面全部130140前面全部140

你看看这张图,我能不能用f550的参数?

网友J:
我的550:700kv 4s3700 APC1238,PIX飞控,默认参数。极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550:700kv 4s3700 APC1238,PIX飞控,默认参数。极稳。

你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回去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张图,我能不能用f550的参数?

试试你自然就知道了、我的是H4 680我用的感度是160全部都是

网友K:
升级V2起飞就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升级V2起飞就稳了

升级v2是不是需要更换什么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达亚550上1555桨最好加电机座,不然桨距太近有扰流,我的就加装的飞越的电机座,还可以

哥们,你这个航拍有果冻没????我的3508 1238桨 有果冻。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的550:700kv 4s3700 APC1238,PIX飞控,默认参数。极稳。

航拍有果冻没?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v2是不是需要更换什么硬件

不需要,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而且升级后可以刷回来。

v2起飞是利索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航拍有果冻没?请问。。。。
还在选云台,没见到果冻

楼主:
今天算是首飞,整体来看还算正常,未出现特殊情况
,等会上视频。感谢楼上所有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