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逆时针90度安装

楼主(2015-03-31):
请问cc3d逆时针90度安装后,在地面站怎么设置。。请各路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水平页面,USB 朝左是负90°

网友:
USB 朝尾巴不用调

楼主:
能上图说明一下哪里调吗???谢谢。。。因为走线原因,想这么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图说明一下哪里调吗???谢谢。。。因为走线原因,想这么装。

水平校准上面有3个0看到没调最后一个

楼主:
还不知道是哪里,麻烦剪个图

楼主:
看到了,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A:
这里,板子逆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板子顺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板子逆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板子顺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

对的,按你这个设置,好了,,谢谢大家关心。。偶是新手,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板子逆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板子顺时针转90°就在YAW那里填入-90.

同意

网友:
清晰明了,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轉一下方便插USB連接地面站